1100无线PC遥控的程序调试执行到while(MISO)时无法继续

楼主(2012-04-18):
这是一个“1100无线PC遥控”的程序调试时出现了一个问题,如下:
void RESET_CC1100(void)
{
        CSN = 0;
        while (MISO);
        SpiTxRxByte(CCxxx0_SRES); //写入复位命令
        while (MISO);
        CSN = 1;
}
当单步执行到while(MISO)时无法再往下单步执行了,求其中原因。
源程序在附件内

网友A:
楼主最好还是改一下标题吧,否则要扣分了。

网友:
改标题吧~~~~~~~~~~~

网友:
赶紧改标题.扣分很快就会到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好还是改一下标题吧,否则要扣分了。

我是新手上路,不太会用论坛,敬请原谅。请问怎么改主题啊,呵呵……

网友B:
MISO=1 一直死循环了。你这是SPI协议吗,你读的是数据输入口。得有一个时钟沿才能将从机此刻数据打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SO=1 一直死循环了。你这是SPI协议吗,你读的是数据输入口。得有一个时钟沿才能将从机此刻数据打过来 ...

哈哈,谢谢您的指点,我还是这初学者,以后请您多多指教。我今天上午也又仔细看了一下,在调试的时候吧P1.6点了,变成低电平,就能接着想下调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