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加湿装置问:有usb超声波雾化器如何产生温度可控的水

楼主(2012-04-18):
有usb超声波雾化器能产生水雾,有什么方案能是是其产生温度可控的水雾,例如产生23摄氏度的水雾,这样加湿就不影响温度了。

网友A:
把水加热控温,以后出来的雾不就是你想要的温度了?

网友B:
USB只有500ma电流,功率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只有500ma电流,功率够吗?

你指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水加热控温,以后出来的雾不就是你想要的温度了?

哇,我真的没有这样想过喔,真的可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我真的没有这样想过喔,真的可行吗?

当然可行,不过雾化出来以后可能温度会比水湿偏低一些,所以在水控温上补偿一下调高点就行了啊

网友:
貌似,水雾是无温度控制可言的(常规+/- 5 ‘C 精度的说),直至105 ‘C 蒸汽以上才有温度精控可言。...体感(工学)经验,水加热控温23+10≈45 ‘C 就该差不多鸟。

楼主:
有什么小型水温加热器(加热到五六十度就好),加热一杯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水加热控温,以后出来的雾不就是你想要的温度了?

一杯水300ml左右,用什么加热器呢,能加热到五六十度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杯水300ml左右,用什么加热器呢,能加热到五六十度就可以。

这个我也没用过,没办法推荐给你了,你可以上网查一下或者到淘宝找一下,肯定有的,以前就用铬铁芯做过加热棒,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没用过,没办法推荐给你了,你可以上网查一下或者到淘宝找一下,肯定有的,以前就用铬铁芯做过加热棒 ...

在网上找过,是什么鱼缸加热棒,还有就是热得快,功率都很惊人100w到1000w不等。还是谢谢你

网友C(2012-06-18):
雾化后的水会迅速降低环境温度。没意义,除非密封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雾化后的水会迅速降低环境温度。没意义,除非密封环境。

不是饱和的水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