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inux企业版5下成功配置samba服务

楼主(2012-04-18):
在学习linux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虚拟机下安装的linux。在学习的时候我们难免需要从自己本身的window下面传一些资料到linux下。这时很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samba服务了。配置步骤:
1.在装虚拟机下装了linux后你会发现多了两个本地连接如(本地连接1,本地连接2),这个你先不用管。你首先打开电脑的本地连接,当然要保证你的电脑插有网线,就算只有个水晶头插里面都可以,如果是没有的话。就需要在window下添加一个虚拟的网卡了(这个先不讲,如有需要,我再回复)。打开本地连接后要查看VMware Bridge Protocol (当然这有用的是VM虚拟机)是否勾选。如没有要勾选。(这个选项要经常查看一下)如图:

2.一定要把window的IP地址和linux的iP地址设置同一个网段上(如window:192.168.1.8  linux:192.168.1.10),也就是除了最后一个数字以外其他的要相同。在window下设置IP地址这里就不讲了。(有问题,跟帖后。我会回复)。在linux下可以用命令ifconfig 命令修改IP ,也可以输入#setup命令,然后在图形化的界面上选择网络服务设置,进去之后就可以很容易的设置IP了。

3.修改samba的配置文件 #vi /etc/samba/smb.conf 然后你可以找到如下几行:
[home]
      comment = home Directories
      crowseable = no
      writable = yes
    ; vailid usrer = %S
    ; vailid usrer = MYDOMAIN\%S
复制这六行粘贴在下面并修改如下:
[root]
      comment = home Directories
      crowseable = yes
      writable = yes
vailid usrer = smb(此处改成你一般管理用户就可以了 没有的话要添加一个)
    ; vailid usrer = MYDOMAIN\%S

4重启samba服务:#/etc/init.d/smb restart

5然后在你的window的运行对话框里输入linux的IP如:\\192.168.1.10

这样是不是就成功了。有不懂的欢迎跟帖。如觉得有问题也欢迎大家指正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