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inux下安装*.tar.gz/*.tgz/*.bz2源代码软件包及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4-18):
*.tar.gz/*.tgz/*.bz2形式的源代码软件包

以tar.gz或tgz或tar.bz2等格式结尾的软件包一般都是以源代码方式发布的软件,安装这类软件首先需要对软件进行解压:

# tar zxvf filename.tar.gz

# tar xvfz filename.tgz

# tar xvf j filename.tar.bz2

解压以后,就可以进入解压后的目录:

# cd filename/

对于这类文档,常见的安装步骤是:配置、编译和安装3步,其中最麻烦的就是配置,因为所有和软件安装相关的配置都是在这一步指定的:比如软件安装位置等。

配置:./configure

编译:make

安装:make install

卸载:make uninstall 或手动删除

说明:建议解压后先阅读说明文件(ReadMe和Install),了解安装的需求,有必要时还需改动编译配置。有些软件包的源代码在编译安装后可以用 make uninstall命令来进行卸载,
如果不提供此功能,则软件的卸载必须手动进行。由于软件可能将文件分散地安装在系统的多个目录中,往往很难把它删除干 净,那你应该在编译前进行配置,指定软件将要安装到
目标路径:./configure --prefix=目录名,这样可以使用“rm -rf 软件目录名”命令来进行干净彻底的卸载。与其他安装方式相比,需要用户自己编译安装是最难的,它适合于使
用Linux已有一定经验的人,一般不推荐初学者 使用。

但是可能不会这么顺利

在进行./configure 命令时,出现:Your intltool is too old. You need intltool 0.35.0 or later

那么需要你需要下载inltool

下载地址:http://ftp.gnome.org/pub/gnome/s ... ltool-0.40.6.tar.gz

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tar -zxvf intltool-0.40.6.tar.gz
#cd intltool-0.40.6
#./configure 这儿也可以指定安装目录,和man目录
#make
#make install

这样就OK了

不过在进行./configure 命令时 会出现:configure: error: XML::Parser perl module is required for intltool

那么你需要下载 :XML-Parser   地址:http://search.cpan.org/CPAN/auth ... -Parser-2.34.tar.gz

然后按照如下步骤进行安装:
# tar zxvf XML-Parser-2.34.tar.gz
# cd XML-Parser-2.34
# perl Makefile.PL
# make
# make install

这样就OK了 然后你把刚那些没有装好的 可以再重新安装了
有问题的跟帖后就回复,同时也欢迎拍砖哈

网友A:
呃...标题是问号,我还以为LZ是带着问题来的,原来是经验贴。

"与其他安装方式相比,需要用户自己编译安装是最难的,它适合于使
用Linux已有一定经验的人,一般不推荐初学者 使用。"

有经验的人已经不太需要这篇文章了吧...tarball 安装是必要的技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标题是问号,我还以为LZ是带着问题来的,原来是经验贴。  "与其他安装方式相比,需要用户自己编译安装 ...

哈哈,我错了

网友B:
正想知道這類包怎麼安裝呢,謝謝樓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想知道這類包怎麼安裝呢,謝謝樓主。

不谢,有问题一起讨论哈

网友B:
樓主的回帖又一次神奇滴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的回帖又一次神奇滴消失了。

真是呀 神马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呀 神马情况?

你用手機回貼顯示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