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初学单片机,请教一下程序编写

楼主(2012-04-18):
请教此题目的编程

网友:
压缩BCD 转  非压缩BCD???

网友:
表示看不懂求答案

网友:
就是把一个字节的高半字节和低半字节拆到两个存储器中

网友A:
不会是做毕业设计或是做作业吧?

网友:
MOV A,@R1;把需要处理的数送到A中
ANL A,#11110000B;清楚高半字节
SWAP A
MOV @R0,A;送到目的地
MOV A,@R0
ANL A,#00001111B
INC R0
MOV @R0,A

用一个循环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 自己体会

网友:
作业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B:
做作业呀,这个只能用汇编好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做毕业设计或是做作业吧?

是课程设计的,刚学,不太懂,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作业呀,这个只能用汇编好像吧

是课程设计的,刚学,不太懂,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