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LED点阵屏实现数字上下左右滚动思路?

楼主(2012-04-18):
    我自己写出来的程序可以实现点阵屏幕左右滚动数字,思路是采用移位,循环8次,第一次先将数据右移 8位,显示在
LED点阵屏,第二次将数据右移7位,显示在LED点阵屏......以此类推。 但是我发现该方法采用的for循环太多,也就是
时间复杂度有点高吧。
    还有一种思路就是将所有移动中显示的数据放入数组,但是这样的话,但是这样的话每种状态都会需要8个元素,也未免
有点笨了。
    所以请各位告诉我一下移动数据普遍的思路。谢谢!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呢?

楼主:
我对这个论坛有点失望了

网友A:
小伙淡定点,
有一本书,专门讲LED屏的,基于51系列单片机的LED显示屏开发技术
里面对于现实数据的移动,有程序对应讲解,可以看看,
貌似也是循环移动,
你的两种办法,就是空间和时间的关系,空间换时间,是快;时间换空间,处理数据肯定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伙淡定点,
有一本书,专门讲LED屏的,基于51系列单片机的LED显示屏开发技术
里面对于现实数据的移动,有 ...

请教你说的书名是什么?
在哪有下载?

网友:
基于51系列单片机的LED显示屏开发技术

网友:
那要看你是横向取模还是纵向,左右上下,一个是移指针,一个数据本身左右移动

网友(2014-06-14):
是51 还是avr的啊

网友:
假若显示数据放在RAM 中,移位就是将显示RAM中的数据(点阵)变换位置。

网友:
目测就是移位,或者整字节的移动

网友B:
最快的左右移动方法:

这个技术只能用于 是HC595 之类的IC 级联的电路, (数据不能走 'Z '  )

把所有的HC595 的驱动IC 看成是一个 N BIT 的移位寄存器;   数据填进去后, 送个时钟, 所有的数据不就都移位 1 个bit 了么

这是典型的硬件处理方法,速度快, 任何的软件处理速度都比不上

缺点是 同显示的硬件有关,

网友:
看到别人也是用595做的,不过没写过那个程序

网友:
看来他彻底失望了,for( i=0 ; i<8 ; i++) 这样行不?

网友(2014-07-17):
引用 网友B:
最快的左右移动方法:

这个技术只能用于 是HC595 之类的IC 级联的电路, (数据不能走 'Z '  )

兄弟,您这个构思很妙。但,想了很久,还不知道如何实现。能给我具体例程吗?若不方便发表,能否给我邮件:CSMJMCC@163.COM

网友:
用数据缓冲区 扫描的扫描 修正的修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快的左右移动方法:

这个技术只能用于 是HC595 之类的IC 级联的电路, (数据不能走 'Z '  )

这个思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