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晶振接CPLD IO产生CLK (原创)简略而不简单的思路 求酷

楼主(2012-04-18):
无源晶振直接接CPLD IO产生CLK (原创)简略而不简单的思路

第一 省钱 一个有源晶振不便宜少说也要2块多RMB,
第二 省电 一个有源晶至少要用掉6个毫瓦(有的高达几十毫瓦)
需要注意的是SO脚必须接一个几十欧姆左右的电阻再接无源晶振
直接上图
A CPLD里面的逻辑和外部的电路

B SI脚波形

C SO脚波形

D CLKOUT脚波形

楼主:
再来实际电路的两个图片

网友:
估计可以吧

网友:
你用的什么CPLD?不会是EPM3XXX或者7XXX的吧?还有就是无源晶体频率不会太高的 标的很高的那种貌似因为基频的原因 也无法实际达到标的值 不过LZ的方法不错

楼主:
就是是EPM3XXX,对成本相当敏感,
前段时间还在找3RMB以下的CPLD 现在看来没指望了
还有系统里面需要一个CLK ,这样搞,用5块的EPM3032,可间接省掉至少1RMB啦

网友A:
不错 不知最高频率能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不知最高频率能到多少

理论上只要是基频的晶体都可以吧 CPLD饿逻辑门速度可是很快的

网友:
思路好啊 学习了

网友B:
我用的是EPM240GT100I5.王哥是无源晶振接法跟下图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EPM240GT100I5.

假如普通继电器的输入阻抗够高,晶体的基频比继电器的速度还要慢的多多,怕是接继电器也可以啊 哈哈 玩笑了
所以  EPM240也同样可以的,不过你那个10M的电阻得换成1M的,SO要接个几十来欧姆的电阻

网友C:
好像在哪里见过这种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在哪里见过这种用法

反正我是1小时前才想到的办法 呵呵

网友:
有个ARM JTAG电路, 用到 EPM3128 就是这样子的

楼主:
我在想  要CPLD的应用,把CPLD接成这样 打磨 刻上某某 MCU的型号 内部逻辑要要用这个CLK做同步关联 能憋死那帮抄板破解的孙子不?

网友D:
不是说一定得是多大的电阻,主要看晶体的反馈强度。晶体的手册上都有说明,比如32K的晶体反馈很低,要是接个小电阻,反馈太强,反而不起振了。原则上只要在CPLD的最大频率范围之内都可以这样用,但是CPLD是带不起来32K之类的低频晶体的,因为CPLD的频率太高。我测试过32K的晶体,接CPLD上(MAX3000系列),频率高达20M+,而且非常不稳定。后来换成4069(非常慢的CMOS非门)就正常了。32K的反馈非常小,所以我当时接的2M电阻晶体输入/5M电阻短接CPLD。

网友:
这样会被憋死

网友B:
仔细看了王哥的设置。貌似接的5v,我的cpld内核电压是1.8v,VCCIO电压是3.3v,难道是这里影响了晶振的起振?

网友:
2004年TI的应用报告,好奇这个电路原理的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ti.com.cn/cn/lit/an/zhca048/zhca048.pdf

网友E:
好玩  但没多大实际意义吧

网友:
EPM7032用这个电路试过没,我还有几十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玩  但没多大实际意义吧

呵呵 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了王哥的设置。貌似接的5v,我的cpld内核电压是1.8v,VCCIO电压是3.3v,难道是这里影响了晶振的起振? ...

我的CPLD 3.3v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好玩  但没多大实际意义吧

可以降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一定得是多大的电阻,主要看晶体的反馈强度。晶体的手册上都有说明,比如32K的晶体反馈很低,要是接 ...

刚好实验了32768HZ的 工作杠杠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降低功耗。

还可以省钱哦 一个有源晶振再便宜也要两块多了 批量的产品这个可是个大数
还可以。。。。反正都要要CPLD的应用,把CPLD接成这样 打磨 刻上某某 MCU的型号 内部逻辑要要用这个CLK做同步关联 能憋死那帮抄板破解的孙子不(原本3000RMB能破解的CPLD ,被来来去去的当MCU折腾 没个几W破不出来 憋死这帮孙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CPLD 3.3v

晶振振荡的幅度4v多,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振荡的幅度4v多,很高。

什么4V多哦 实际就是最高=VCC,你看到的4V多是示波器探头引起的振铃现象,只怪我那示波器不够高档(还不是没钱嘛 买的便宜货)

网友:
这个非常挑器件,本质上来说,推无源晶振需要反相器在线性区工作。老的乘积项结构,尤其没有IOBank的CPLD可能还问题不大,现代低电压core的FPGA基本上搞不定。

网友:
又从头看了一下帖子。王哥更新了。我在试试。
最高是VCCIO电压?我按照这个电路接的,死活不起振。

qutartus 里面的逻辑:

网友:
还是电路改动还是不行。可能是逻辑图有问题,求教王哥。

网友:
不错,有空试试

网友:
设计的逻辑图,仿真有波形方向,实际是0电平,要 si

网友:
G00D~刚遇到个相似 的问题

网友:
MARK,没有有源的只有用无源的 了

网友:
这个真的是不错!!!

网友:
牛啊,真的很不错啊

网友(2012-09-26):
想问下电路中的三态门主要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2013-01-16):
试试,谢了先!

网友:
看过一个帖子      让没有晶振的生活成为可能——UFM
http://www.cnblogs.com/crazybingo/archive/2010/05/14/1735338.html

网友(2013-04-25):
Altera 不用说了: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an/an496.pdf

Lattice 直接有内部振荡器
On-Chip Oscillator and Timer
An internal oscillator is provided for use in miscellaneous housekeeping functions such as watchdog heartbeats,
digital de-glitch circuits and control state machines. The oscillator is disabled by default to save power. Figure 13
shows the block diagram of the oscillator and timer block
The out-put OSCOUT is the direct oscillator output with a typical frequency of 5MHz, whereas, the output TIMEROUT is the
oscillator output divided by an attribute TIMER_DIV.

网友(2013-08-31):
好东西,正找这个呢

网友(2013-11-18):
我也试试CPLD用无源晶振

网友:
用EPM1270实验16MHz晶振不起振

网友:
不能稳定起振,有时候可以振荡起来,有时不行,容易停振。

网友:
终于可以稳定振荡了,晶振并1M电阻,串51欧到反向器输出端。

网友(2013-12-23):
试过成功,cyclone器件,只是占空比不是50%。

另外3.3伏电源,结果波形上边达到4.5伏,下边达到-1伏。可能是垃圾示波器的原因吧。

网友(2014-10-06):
引用 楼主:
就是是EPM3XXX,对成本相当敏感,
前段时间还在找3RMB以下的CPLD 现在看来没指望了
还有系统里面需要一个C ...

5块的EPM3032哪里可以买到啊?

网友:
原来使用cpld内部的非门。好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反过来不导通呗。我猜。

网友(2015-02-04):
还有一种使用电阻和电容使用2个反相器逻辑生成的振荡器,频率肯定没有这个准确,稳定。我等整理一下,发出来。

网友:
用了CPLD也不差钱吧,CPLD也不省电吧.前提不存在研发路子歪

网友(2015-03-20):
引用 楼主:
反正我是1小时前才想到的办法 呵呵

今天挖坟看到您这个电路,突然想到2005年读研时老师讲过他们以前用无源晶体做脉冲输出,好像分析原理以后,就是加反相器驱动。
但是又对我们说,接上反相器,不能用,后来用了好久才明白,反相器是要高速的,普通的低速反相器不能用。给我们的建议就是以后设计一定要认真看参数,不能只看拓扑原理通过就OK了。

网友(2018-06-15):
可以是可以,不过要约束好,否则可能会出问题,我之前用 16M 的无源晶体,偶尔发现电路功能不太正常,后来甚至干脆不工作,检查发现有的代码可以震荡在 16MHz,有的代码只能震荡在 450KHz 左右,经过对比,发现不能震荡的布线扯的很远,加了约束之后就很稳定了。

加约束前的布线图:

加约束之后的布线图(同一份代码):

SDC 约束语句:
#set_max_delay -from [get_ports {clk_i}] -to [get_ports {clk_o}] 10.00 # this one not work

# create virtual clock
create_clock -name vclk -period 10
set_clock_uncertainty -setup 0.3 [get_clocks {vclk}]
set_input_delay -max 0.4 -clock vclk [get_ports {clk_i}]
set_output_delay -max 0.4 -clock vclk [get_ports {clk_o}]

更多细节见我博客原文:http://blog.dukelec.com/crystal-input-to-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