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288测量数据跳动

楼主(2012-04-18):
请问我弄了一个ad9288的电路,接线是按照2010版示波器那样接的,输入空载,按键一次,提供一次时钟,可是测出的数据总是在跳动,但在130左右跳动。给100M时钟的话,就基本稳定在136,请问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谢谢了

网友A:
AD9288最低的时钟频率为1MHz:

而且AD9288的数据输出还是滞后5个时钟周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9288最低的时钟频率为1MHz:

而且AD9288的数据输出还是滞后5个时钟周期的

你好,请问您知道我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吗?我用50M时钟,给直流电压输入信号,在0.5v左右时是测出的数据是0,1.6v以上就255,不输入就136,如果输入电压在0.5到1.6v期间,没其它数值输出,也就是说它的输出值只有3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