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平,LVDS,HCSL

楼主(2012-04-18):
请问 这两种电平的区别是什么?HCSL的资料少,说是用于PCIE的时钟的,是不是PCIE必须要用HCSL电路输出的时钟,LVDS如何转换HCSL,期待高手解答啊

网友A(2012-05-18):
你可以参考附件中的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附件中的资料

请教一下,一般是选择什么方案实现:
1、LVDS转TTL
2、VGA转TT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一般是选择什么方案实现:
1、LVDS转TTL
2、VGA转TTL

你这个有很多专用的视频转换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有很多专用的视频转换芯片

的确是现在正在做VGA转TTL,使用的是RTD2533V,但没有参考资料,不知道寄存器配置的顺序和值,不知道兄弟可否点拨一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的确是现在正在做VGA转TTL,使用的是RTD2533V,但没有参考资料,不知道寄存器配置的顺序和值,不知道兄弟 ...

资料找你买芯片的地方要,没有就换另外一个代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资料找你买芯片的地方要,没有就换另外一个代理

诶~你不了解情况

网友:
有些代理没有资料给的,还要自己网上查,真是麻烦!

网友(2013-03-20):
资料又没有提到HCSL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