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求多次按键检测的思路?

楼主(2012-04-18):
按键是中断型的按键。是要用中断嵌套还是?

网友:
中断后, 启动定时器查询是否相同的按键保持按下的状态

网友:
用一个变量计数,进一次中断+1如何,其它自行处理

楼主:
比如间隔1S之内,还需要定时器,这样中断嵌套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