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6)LGT8F08A的SOP28如何转换成直插28脚封装?

楼主(2012-04-1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好, 顶顶, 等8脚的芯片上架,再买

网友:
这个不错。
每次看到老大拍的照片,都感觉非常舒服。

网友:
唉??以前不是有SOIC28转换板吗?这个好像是新的……

网友:
最后一张图好像是后入势!!!

网友A:
用转换板的朋友要注意,转换板有可能造成外部晶振不起振,特别是频率高的时候明显,解决的办法是要尽可能焊在靠近ic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转换板的朋友要注意,转换板有可能造成外部晶振不起振,特别是频率高的时候明显,解决的办法是要尽可能焊 ...

嗯?晶振本来就应该焊在接近IC的地方吧……(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晶振本来就应该焊在接近IC的地方吧……(汗)

额 他想说的是排针+走线距离太长吧,不过我一般都是直接焊转接板的排针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转换板的朋友要注意,转换板有可能造成外部晶振不起振,特别是频率高的时候明显,解决的办法是要尽可能焊 ...

使用内部的RC不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
我买的套件里面,送不送那些板子呀?

网友:
实物拍的好清晰啊,顶!!!

网友:
产品线越来越全了。

网友C:
焊接的时候直接把芯片固定好,用热风枪可以不?不用在板子上挂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接的时候直接把芯片固定好,用热风枪可以不?不用在板子上挂锡吧?

要先用烙铁稍微上薄薄一层锡,然后上风枪吹。

网友:
正需要这个。

网友D:
窄行的DIP28的转接板,在邮购部有吗?目前好像只有宽的,需要窄的,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窄行的DIP28的转接板,在邮购部有吗?目前好像只有宽的,需要窄的,谢谢啊。 ...

你是需要转接窄体的芯片还是需要把宽体芯片转成窄体?如果是后者阿莫那就有二次转接的板子,如果是前者,我这里就有。

网友:
LGT8F08A转成DIP窄体用,多谢啊,有吧?给个链接就跑去买了

网友:
1块钱,这是亏本在卖呀

网友:
板子做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