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12C5A60S2和C8051F340单片机哪个速度哪个比较快?

楼主(2012-04-19):
12C5A60S2就有说速度是1T,最高外部晶振为35M,而C8051F340的资料就说事最高可达48MIPS,两者如何比较?哪位知道的大侠麻烦说一下!

网友:
很多时候你的系统对速度有那么高的要求吗?

网友:
在于lz你的设计应用需要什么,优先选择什么。,

Intel i7 够快的,,,

网友:
STC的优势是便宜,SiLABS的优势是快....

网友:
不过现在STC的便宜的优点已经不突出了. 现在有许多MCU比它便宜还比它好的多.

楼主:
没有,就是要用来扫描OV7670做视屏显示,怕单片机速度太慢,在屏幕显示时卡在那里,然后在网上查到C8051F340速度很快,12C5A60S2自己用到32M的晶振,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到时顺畅地显示摄像头的实时视屏,请各位知道的解答一下

网友:
个人觉得C8051F系列的单片机运行速度快些!

网友:
340不是最快的吧,应该是F120可以到100MIPS

网友:
用51刷视频,不保存吧?如果保存,那么LZ大牛 另外的话 如果只是显示下 LZ可以“借鉴”一下论坛的一个做摄像头的王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