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合众达2812的板子按键是怎么接口的啊?

楼主(2012-04-19):
他只定义了:volatile unsigned int* KeyValue = (volatile unsigned int *) 0x3600;
                      volatile unsigned int* KeyScan = (volatile unsigned int *) 0x3500;
              KeyCode=(*KeyValue)&0x0f;  ???
我想请问下:他的按键0-9都对应什么,还有+,-等,
我不知道他的按键是怎么定义的

图片如附件上传的,合众达使用的SN74CBTD3384,不是太懂,怎么地址定义3600,3500呢

求教哈!
2问,下面是以前实验室一师兄写的程序,为啥要写成这样,不过他做的产品倒是挺好的,写成下面这样有什么好处吗?直接一个判断不行吗?
while(1)
{
      *KeyScan = 8;
      for(i=0;i<6000;i++);
      KeyCode = (*KeyValue) & 0x08;
      if(KeyCode == 8)
      {
        while(1)
        {
             for(i=0;i<8000;i++);
            *KeyScan = 8;
            KeyCode = (*KeyValue) & 0x08;
            if(KeyCode == 8)
           {
                while(1)
               {
                   *KeyScan = 8;
                   for(i=0;i<6000;i++);
                  KeyCode = (*KeyValue) & 0x08;
                    if(KeyCode == 0)
                    break;
               }
                   break;
           }
        }
           break;
      }
。。。

楼主:
地址空间0x003500(ZONE 0)
地址空间0x003600(ZONE 0)只读
请问,这在哪定义的,可以看到吗?是根据CPLD吗?
CPLD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