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入门者的福音--STM8S 无刷电机控制器 DEMO 开源

楼主(2012-04-19):
硬件是 一个PCB 是功率板,可以用来做 hall 和SENSORLESS的,sensorLESS 工作在比较器模式下。当然也可以做HALL 模式下的FOC算法。

MCU板就是一个最小系统板。两个模拟电位计,两个直拨开关。还有一个电源开关。

图片是一个做的风扇,实际测量20W可以达到普通50W的效果(没有考虑ACDC的效率)。电机为铁氧体材质。

下面的程序烧写入MCU 就可以使用。

申明:该帖子中提到的程序 可能存在BUG ,请不要用于商业用途,如果你发现程序中存在的BUG ,请提出。我们一起改进。
          该贴中的资源版权归论坛所有。

网友:
感谢楼主,楼主的程序是带hell还是不带的?

楼主还自己设计电机呢,可否讲讲设计电机的过程?

楼主:
附件是HALL 的。

关于电机设计,就不谈了。。 怕贻笑大方

网友:
楼主太好人了,谢谢楼主。

网友A:
楼主麻烦问一下,怎样才能下载进去啊。您用的什么软件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麻烦问一下,怎样才能下载进去啊。您用的什么软件编程。

编译软件啊为IAR。不过需要先修改MCU的引脚映射配置。
编译前需要 修改IAR的一个配置文件。
具体都在MAIN文件的注释部分有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学习学习。

网友C:
楼主真是好人,虽然暂时不做电机控制,还是先收藏了。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帖子发出来后顶的人很少沉下去了,不过楼主慷慨的分享最终还是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

网友:
 资料齐全,满足 精华帖 的条件

网友A:
兄弟啊,你的程序我下载到电动车控制器里怎么没反应。请问你编的是那种电机的程序(我下的是6G双模控制器)。

楼主:
哥。这个必须和硬件匹配啊。

网友:
別人的程序,下载到自己的板子,不一定能成功!

网友:
收藏了加记号

网友:
正好在做,谢谢分享啊。

网友:
值得一看哪

网友(2012-05-22):
为什么我这个附件下不下来呢????

网友:
拿来主义了~~~ 相当棒

网友:
BLDC用的悦来也多了。

网友:
楼主卖这 BLDCTestBoard板子么?或空板  我想买来学习学习!

如果我把TO220b NMOS 换成STV270N4F3  可行么?

网友:
留下记号

楼主:
板子已经送完了。

网友:
请教楼主,软件 电机驱动的算法是啥?SVPWM ,FOC?

网友:
很有用呀!谢谢楼主!!!!

楼主:
这种东西 用不到这么高端的算法。

再说 8S 能完成这样的算法吗?

网友:
无刷电机stm8记号,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我在看你的代码, 能否解释下 SpeedCVR 和Sstime_Ref么?  在此表示感谢。
SpeedCVR  是调整电机速度?  那Sstime_Ref又是什么?

楼主:
电机速度变化率。

网友:
再一次 推荐 置酷

不知道是不是楼主介绍得太少。上次推荐没有加精

网友:
楼主你这个电机霍尔切换时序图有么,看代码看的有点晕。    并且你这个电机从哪里能买到呢,我想买个。  谢谢楼主了!

楼主:
自己画一下不就可以了。

上面已经有网友说了。。这个电机是自己做的

网友:
进展怎么样? 关注中..........

网友:
只用AVR做过,准备换STM8.

网友(2012-07-06):
虽然没做,佩服一下楼主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对LZ的这个电机感兴趣,哪有弄?
还有如果不用IR2101而改用分立元件,这样成本更加好控制,12V应该是可以的,高电压的就不知道该如何弄了

楼主:
这个网上大把的原理图  主要是画PCB的时候麻烦。量产的时候故障率比较高。

网友:
LZ NB 威武

网友:
楼主,看到你有两个MCU,用的是最小系统版的那个吗,电调板上的没有焊吗?
另外,去掉霍尔,软硬件有什么改动?

网友(2012-08-20):
感谢楼主,资料有份量。

楼主:
我想这份资料可以让很多想学BLDC的人入门.
只是非常的遗憾没有一个人提出关于该代码的改进意见.

网友(2012-10-02):
感谢了,但我不能下载那个PDF文件啊

网友D:
对于这种功率的应用,多数要求便宜,这个方案没有成本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这种功率的应用,多数要求便宜,这个方案没有成本优势

这只是一个DEMO ,让初学者明白原理。
另外,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产品,仅仅是一个验证电机功能的电路。

“这个方案没有成本优势”请问你知道这个是一个什么方案?

另外我可以明白的告诉你,这个电路拿来做产品还缺少很多东西。
不是没有成本优势,而是复杂程度不够。

我知道你是说gatadrive部分,可以使用一堆三极管来代替。
我测试过三种相关的分离电路,没有一种稳定程度超过集成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只是一个DEMO ,让初学者明白原理。
另外,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产品,仅仅是一个验证电机功能的电 ...

我當然知道這是一塊用於學習目的的Demo,所以我才說好多地方這方案會因為成本不過關沒辦法成為產品方案。
這個是用MCU根據霍爾換相信號,輸出相應PWM控制電機運轉。你這裡有啟停控制,刹車,過流保護,調速,串口通訊。

OC_ref,SStime_ref,VP_ref是什麽?
C28 104J 並聯在0R03上,是濾波嗎?
過流保護用10K  105p 的配置會不會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画一下不就可以了。

上面已经有网友说了。。这个电机是自己做的

請教一下:電機怎麼自己做?

楼主:
OC_ref:over current ref,
SStime_ref:start set time ref,可以理解速度变化时的加速度。
VP_ref
里面 有很多东西是多余的。当有部分参数也有偏离。
另外过流部分是有问题。。。  你也是这个帖子第一个提出问题的人,
看来你看得很仔细。

网友E:
今天在搞一个无刷电机24V ,电机能运转,800转左右,在也提不高了,黄色波形是上桥波形,蓝色是对角下桥波形,驱动芯片是IR2103S,很奇怪黄色波形为何如此形状。希望解答

网友:
这个收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在搞一个无刷电机24V ,电机能运转,800转左右,在也提不高了,黄色波形是上桥波形,蓝色是对角下桥波 ...

上臂倍压二极管,或者电容 出问题了?

有没相电压的波形。

我猜的。

网友:
上臂倍压二极管,或者电容  都换一遍了,波形还是一样:相电压的波形也和黄色波形类似??

楼主:
想电压的波形如果和黄色的是一样,那么就是正常的。

网友:
为何速度不能在提高呢,现在占空比已经最大了。公司产品要求速度要1200转,楼主能否给个你相电压电压的波形,以及IR2101上下桥和上下对桥的波形。

网友:
原理图第二个PDF文档是坏的??

网友:
楼主:请问你程序这三句话怎么解释
temp=46875/BLDCParam.Speed_Capture[0];
          BLDCParam.SpeedRPM_Realy=temp*10;
          BLDCParam.SpeedRPM_Realy=BLDCParam.SpeedRPM_Realy*MotorPole;

网友(2012-11-01):
一般50W左右的无刷电机 5对极的大概能上到2K rpm,也就是每秒30转... 转数少,可能载波频率低了不足15K.,也有可能死区太大,或者gate drive 有问题;
暂时猜到这么多.

楼主:
电机的转速是在造电机的时候就决定了的,
当然通过相位超前可以适当提高转速,但是其效率会大大下降。

网友(2012-12-06):
这个图有点看不懂,两个原理图是怎么回事?程序对应的是哪个图,能不能整理一下,好多网络表不知道接哪,还有插头。

楼主:
不要急于求成,先沉下心来,慢慢的看,

网友(2013-01-08):
感谢楼主,资料学习中!

网友(2013-02-12):
新年好,大侠,,,,,,
       我有二个无刷电机,定子都是9槽,定子磁条,一个是8个,一个4个,请教,这二个无刷电机,安装三个霍尔120°安装,三个霍尔安装角度各是多少啊,,,,,,,,感谢回复,谢谢

网友:
无刷电机stm8记号  有空移植到STM32上试试

网友:
重要度高,特此记录

网友:
不错,同行多多交流

网友F:
你好,想请你给设计个驱动器,我付费,请留个联系方式
我的手机18653035959  QQ 50148199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想请你给设计个驱动器,我付费,请留个联系方式
我的手机18653035959  QQ 50148199 ...

已经发邮件到你的 企鹅邮箱。

网友(2013-05-20):
这个必须顶呀,学习下

网友G:
有板子出售吗? 请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板子出售吗? 请联系我

不出售。

网友(2013-07-16):
mark,参考学习一下,多谢楼主

网友(2013-09-15):
好贴,做个记号

网友:
过来围观一下

网友(2013-12-24):
这个 东西好

网友:
stm8没用过,也没有啊

网友:
刚好需要,下载下来看看。。谢谢楼主!!

网友:
无刷电机开源,感谢楼主,果断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关无刷电机驱动问题请教?商业用途。请给个联系方式。我的联系方式是:企鹅307118568 ...

在下才疏学浅,只怕帮不上大忙。。。 细心找会发现我的资料里有企鹅的。。 315299*786.暗号 BLDC(*是多余的)

网友:
好,做个记号

网友:
mark一下做航模

网友:
STM8S   关闭PWM互补输出,如何让它输出高电平:现在我互补输出关闭,结果测量IO脚,都是低电平,但是我要高电平,请问软件怎么实现,我外上拉电阻也一样是低电平。
TIM1_CCER1_CC1E=0;  //关闭使能:上
  TIM1_CCER1_CC1NE=0; //关闭使能:下

  TIM1_CCER1_CC2E=0;
  TIM1_CCER1_CC2NE=0;

  TIM1_CCER2_CC3E=0;
  TIM1_CCER2_CC3NE=0;

网友:
先来赞一个再说~~

网友(2014-02-07):
STM8s无刷电机资料,要是有电机控制电流环知识就更好

网友(2014-05-30):
标记,无刷电机入门者的福音--STM8S 无刷电机控制器 DEMO 开源

网友:
楼主你好,我现在也是用2101做的48V500W的无刷电机,电机能赚但转速偏低,才几百,远不及空载额定转速5900,而且2101的HOUT端输出波形很乱,LOUT倒是完美的方波,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是我的驱动电路部分不好还是?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2569-1-1.html 这是我的帖子,因为今天发图数量超过限制了,请见谅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今天在搞一个无刷电机24V ,电机能运转,800转左右,在也提不高了,黄色波形是上桥波形,蓝色是对角下桥波 ...

这黄色波形是对的吧,因为有寄生电容影响?我猜的,我的HOUT波形比你的混乱多了,HOUT的波形如图所示,请问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方便留个QQ交流吗,我做的是IR2101驱动的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才看到,谢了。

网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黄色波形是对的吧,因为有寄生电容影响?我猜的,我的HOUT波形比你的混乱多了,HOUT的波形如图所示,请 ...

HOUT 波形混乱.是因为你的控制紊乱引起的.

电路上你会发现,HOUT的电压是来自H桥. 所以如果H桥控制存在问题.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HOUT 波形混乱.是因为你的控制紊乱引起的.

电路上你会发现,HOUT的电压是来自H桥. 所以如果H桥控制存在问 ...

控制紊乱?不太理解,可以讲的详细点吗,我是第一次做硬件实物很多电路上问题不是很清晰,只知道这波形肯定是不对的= =
虽然现在电机能正反转,但是一关电源再开管子就烧了,而且空载调试转速才3百多(占空比50),跟理想的额定空载转速5900差一大截。。
还有就是我48V500W的电机,选耐压75N75的管子适合吗?具体管子的耐压耐流有个什么样的标准呢?望赐教

网友:
mark 标记一下

网友:
h很好的

网友:
很强大 非常实用 可以对电机驱动部分很有帮助

网友:
楼主 下不了您的 pdf文件  能发给我吗 649601551@qq.com

网友:
验证成功 可以回复了哈哈

网友:
我做的启动算法一直没成功。。。主要是带载启动不了。。。能说说有效启动方法?

网友:
虽然还没有入门,但看着回复,感觉就很爽,谢谢楼主..

网友(2014-09-18):
能不能推荐个学习板,整套的,带电机和驱动板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只是一个DEMO ,让初学者明白原理。
另外,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产品,仅仅是一个验证电机功能的电 ...

分离的H桥设计,确实需要一番功夫,以及不断的调试改进

网友:
不错,楼主的开发工具不错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感谢!

网友:
最近要弄电机控制,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最近刚好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无刷电机入门!标记!!

网友:
楼主太好人了,谢谢楼主

网友(2014-10-31):
收藏了,stm8 无刷电机

网友:
感谢楼主,正需要这个

网友(2015-01-10):
Mark下,谢谢楼主,STM8S 无刷电机控制器 DEMO 开源

网友(2016-03-03):
正需要这个,战略性mark:BLDC 控制

网友:
标记一下BLDC

网友J:
LZ的资料里面限流没有

网友:
群主你这个马达 软启动是怎么做的?

网友:
无刷电机,好好学学

网友:
谢谢分享。论坛高人真多,学习

网友(2016-09-11):
好东西,一定要下载下来,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K(2017-09-05):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是好人,虽然暂时不做电机控制,还是先收藏了。万分感谢·~

哥哥 现在在做电机控制吗

网友:
楼主能否介绍个搞电单车,电摩托的电机控制的兄弟给认识下呀

网友:
LZ现在应该是电机控制的大牛了

网友:
无刷电机入门,标记!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哥哥 现在在做电机控制吗

哈哈,我不是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不是啦

暂时了挺久的嘛
有人推荐个给我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啊,你的程序我下载到电动车控制器里怎么没反应。请问你编的是那种电机的程序(我下的是6G双模控制器) ...

哥们,你在做电动车控制器呀?很想联系上你!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的资料里面限流没有

很多年前的产品,如果没有软件限流,那么肯定是用的硬件,接入TIM的brk引脚。或者用三级管搭的或门。

网友(2021-07-29):
回帖保存。

网友(2021-12-08):
留爪,说不定以后用得上,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