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模式的数控电源~

楼主(2012-04-19):
看了下,春风的电源好像是线性的。我在想能不能做一个开关模式的数控电源啊。找一个笔记本的19V电源做输入。然后可以做大概1-15V可调输出。这样的话体积小,效率也高吧。感觉ripple控制在50mv以内就好了。貌似cpu也就是这个指标。
最大的难点感觉在补偿算法吧,由于输出可调。所以每一种输出有不同的补偿,应该要用软件来做,不知道谁有这个方面的经验分享下~

网友A:
补偿可以通过外置的误差放大器实现
楼主是打算以笔记本适配器做前级 后级采用线性电源还是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偿可以通过外置的误差放大器实现
楼主是打算以笔记本适配器做前级 后级采用线性电源还是开关电源? ...

后级当然是开关电源,这样体积可以做的很小,效率也高啊~
外置误差放大器的话,由于输出电压的变化,phase margin会变化的,所以应该只能用软件来做补偿吧~

网友B:
50mV~~~对模拟电路来说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mV~~~对模拟电路来说大了吧?

那个是最大值啦,多用几颗固态电容的话估计可以做到十几毫伏吧~

网友:
这2天正在尝试用MEGA48+PNP管+电感把开关电源的24V输出降到比LM317的输出高3V.
手头有一个传真机上拆的一个开关电源,2组输出,5V500MA,24V1.2A.
昨天试了一个铁壳的LM317K,2.4A输出电流可以连续稳定工作,散热器要大要带风扇,一个12V的小风扇用5V驱动.
本来想用可控硅调压把变压器的输出调到整流输出比LM317高3V,虽然可行性更好些,但想想对电网的干扰还是调直流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级当然是开关电源,这样体积可以做的很小,效率也高啊~
外置误差放大器的话,由于输出电压的变化,phas ...

纹波做到50mV内 采用CLC滤波就行
我手上有个台湾的开关电源 用料和做工一般般
纹波大概就20mVp-p这样

如果采用软件补充 要很多高速器件才能有足够的带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纹波做到50mV内 采用CLC滤波就行
我手上有个台湾的开关电源 用料和做工一般般
纹波大概就20mVp-p这样

是的啊,一般至少要到1M左右的帶寬啊。可是硬件怎麼做補償呢?不同的輸出有不同的補償啊~頭疼!

网友A:
如果你设计这样的环路只是了为降低纹波
高速数字反馈信号链成本远大于高频DC-DC+CLC滤波
而且高频DC-DC+CLC滤波效果都还可以

网友C:
这个在淘宝有得卖 数控电源30V 5A 用开关电源做的(体积很小,没有风扇),就卖 245元啊! 公司没法上taobao,晚上 贴上淘宝的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设计这样的环路只是了为降低纹波
高速数字反馈信号链成本远大于高频DC-DC+CLC滤波
而且高频DC-DC+CLC ...

高频DC-DC+CLC滤波這個什麽意思啊~不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在淘宝有得卖 数控电源30V 5A 用开关电源做的(体积很小,没有风扇),就卖 245元啊! 公司没法上taobao ...

恩,看看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频DC-DC+CLC滤波這個什麽意思啊~不懂呢

就是开关频率比较高的DC-DC芯片
CLC滤波就是有由两个电容C 和一个电感L 组成的Pi型滤波器

高频的噪音比较容易被滤除

网友D:
度娘一下这个:m8V7数控电源
这个还不错,我刚刚做了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看看那

淘宝上搜 “新升级超强静音编程直流稳压电源 锁定 毫安30V 5A数控维修电源”  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开关频率比较高的DC-DC芯片
CLC滤波就是有由两个电容C 和一个电感L 组成的Pi型滤波器

這個我知道啊,我們公司都是用的RT8120H,如果只是做單一的12V轉3.3V之類的沒什麼問題,可是如果要做到輸出可調就不好做啊,光調節comp電阻,而不調節補償電阻電容值的話jitter和transient會變得很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度娘一下这个:m8V7数控电源
这个还不错,我刚刚做了一个!

這個看著不錯啊~有機會交流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度娘一下这个:m8V7数控电源
这个还不错,我刚刚做了一个!

看了下,基本原理都一样的 ,

网友E:
开关式的做得好也能做纹波很低,不过响应差点,一般应用完全满足了
不过不能用MCU的PWM来做,这样风险太大,还是用模拟电压控制PWM芯片来的简洁和安全

网友F(2012-06-02):
引用 网友E:
开关式的做得好也能做纹波很低,不过响应差点,一般应用完全满足了
不过不能用MCU的PWM来做,这样风险太大 ...

“不过不能用MCU的PWM来做,这样风险太大”是指什么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过不能用MCU的PWM来做,这样风险太大”是指什么风险?

单片机死机或程序跑飞容易使PWM失控

网友:
变频器都是用DSP做的,或者是专用的单片机,软件介入反馈环路使响应速度更加慢了

网友G:
这东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宽广输出的变压器太难做了,我前天做了一个5-12V可调的开关电源,效率很低。不如用模拟线性电源。

另外噪音没有大家想像的那么容易处理,我昨天做的一个电路,用普通示波器测试是20毫伏的噪音,当时很高兴,后来用频率高点的示波器测试,毛刺噪音峰峰值高达1V.测试噪音一定要用频率高的示波器,否则高频噪音测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东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宽广输出的变压器太难做了,我前天做了一个5-12V可调的开关电源,效率很低。 ...

不知道你用多少帶寬去測的,正常的感覺20M够了吧,再高頻的MLCC很容易慮掉了吧?另外測試手法不是說也會有很大影響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