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LGT是不是可以上个透明封装的外壳??

楼主(2012-04-19):
为什么IC都是黑色封装外壳呢,如果搞个透明的或者其他神马颜色的,是不是很吸引眼球呀??
我拆过1个微软鼠标,里面的IC居然就是透明的......就是那个发红光的套子拆掉以后就看到了,可以看到很多很细小的线

网友:
当年iphone4迟迟不推出白色外壳的版本,就是因为抗干扰问题很难解决~

网友:
那是需要见光。

网友:
不是装饰,也不是好看,是光在半导体表面会产生光注入,增加半导体的载流子浓度,这会对IC器件既有的功能产生严重干扰。那些透明的外壳是因为IC本身就需要接受光照,将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

网友:
那个透明的窗口是紫外线可擦除的eeprom吧?

网友:
恩,微软IE3.0的芯片就是透明的。不过使用一个塑料盖盖起来的,就露出一个小孔用于通光。
图片中晶圆上小的方形部分就是受光的传感器部分,其他地方应该照不到光的。

网友A:
芯片要是透明的,可见光中 紫外线一照,有程序的帮你把程序擦了,没程序的逻辑及模拟芯片更是因为光电效应完蛋。

鼠标里的透明芯片那种是倒装的吧?下面必须有孔采集图像啊,和摄像头一样,没孔怎么感应你移了多少距离?

网友:
半導體材料具有光效應的!

网友:
有天窗叫紫外线可擦除 ,  无天窗叫OTP , 内容物一样

网友:
拿紫外线不当回事儿不好——做个喷画晒太阳光还掉色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要是透明的,可见光中 紫外线一照,有程序的帮你把程序擦了,没程序的逻辑及模拟芯片更是因为光电效应 ...

大胡子叔叔的知识好渊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