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AVRStudio4.19无法识别WinAVR 补丁

楼主(2012-04-19):
修复AVRStudio4.19无法识别WinAVR

修复后, 建立工程, 但依然要指定Include目录.   avr-gcc.exe 和 make.exe不用再指定了

再提供另类点的方法, 连WinAVR的include目录都不用每建一个工程都要指定
方法就是 进入C:\WinAVR-20100110\avr\include\avr,  全选  复制 或 剪切, 然后转到C:\WinAVR-20100110\avr\include目录,  粘贴. 完成....
就是这样子...应该没几个人想这样弄吧

网友:
楼主辛苦~~~下载了,谢谢~~~不过还没用,因为很久没玩AVR了,所以还想多跟跟阿莫的例子玩玩先,慢慢就会学着做懒人的了...

网友A:
打了补丁,用阿莫教程2代码测试了一下,没成功,重新手工指定 avr-gcc.exe 和 make.exe,编译成功。
方法二还没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了补丁,用阿莫教程2代码测试了一下,没成功,重新手工指定 avr-gcc.exe 和 make.exe,编译成功。
方法二 ...

要重新运行AVRStudio, 重新建工程才可...  除非你用的WINAVR不是安装版,  而是绿色版本才会不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重新运行AVRStudio, 重新建工程才可...  除非你用的WINAVR不是安装版,  而是绿色版本才会不 ...

刚刚打了补丁测试了一下,结果如下...

External Toolchain这里不用再指定了

Include Directories还是需要自己指定的

楼主的愿意应该就是这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打了补丁测试了一下,结果如下...

是的,  就是不用每次建立工程都要手工指定EXE的路径
Include也给出方法可以不用手工指定(这个没集成在补丁里), 这个可能有人不喜欢的, 所以给出相应的方法(补丁+方法), EXE,INclude都不用再手工指定了..

网友:
看来还是有好多人坚持着AS4啊。

网友(2012-10-23):
ok,谢谢楼主.问题解决了

网友:
能说明下,补丁.exe 干了啥吗?

网友(2013-03-26):
成功了,非常感谢。想知道补丁是修改了哪里,求解?

网友(2014-12-13):
Avr studio 4 is the only thing works for most of 8 bit AVR.
5 and 6 are s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