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需要一套太阳能发电系统,有没有懂这个?

楼主(2012-04-19):
公司有个设备用在新疆那边,但离市区太远,80多公里,没有供电 。
我们的设备功耗为20W以下。
当没有日照的情况下要求连续运行4天。

不知道有没有懂这方面的,或者生产这个的。

网友:
这得几百W的太阳能电池,还要蓄电池把电能储存

楼主:
是的。现在市面上做这种系统的也不少。不知道有没有用过的。熟悉一点的。

网友A:
要不要给你推荐一个,我朋友是搞这个行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给你推荐一个,我朋友是搞这个行业的。

嗯。非常感谢。

网友:
我QQ 570629214

在此说明,本人全完是帮人,无任何收益,如果把我这行为定义为做广告,那我也没有办法

网友B:
20W*24h*4=1920Wh, 80W电池板(单晶)一天大概能发300Wh电能,如果是要求一天充满用4天,PV板功率80W*7=560W 面积大概4平米 ......

网友:
加入辅助风能发电机,电池板就不用这么大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W*24h*4=1920Wh, 80W电池板(单晶)一天大概能发300Wh电能,如果是要求一天充满用4天,PV板功率80W ...

好像阴天和雨天还有睛天是不一样的吧

网友D:
几百瓦的太阳能板加上电池及控制箱也不小了。
放野外的话,防盗又是个问题。

网友:
在新疆建议风电互补,宁波有做的,避嫌自己搜。

网友:
本人是乌鲁木齐的,楼主如果需要什么帮忙的,可以找我。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回复,现在对这个有点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百瓦的太阳能板加上电池及控制箱也不小了。
放野外的话,防盗又是个问题。 ...

听客户说是会建个房子,对我们公司要求就是提供这套系统就可以。

网友:
风光互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阴天和雨天还有睛天是不一样的吧

这只是PV板,还没算电池呢

网友:
太阳能最好用MPPT控制方式。

网友E(2012-07-29):
哈哈,还好你没在黑龙江

网友:
风电的话就算了吧,小风机发电基本都是假的

网友:
不要并网的话DIY都可以做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哈哈,还好你没在黑龙江

我们的系统就是用在黑龙江的,风光互补的,高速公路专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们的系统就是用在黑龙江的,风光互补的,高速公路专用。

不是说那边阳光都归zf管吗?

网友:
太阳能电池板 阴天也可以发电的只是 功率没有这么大。

网友:
乌鲁木齐的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说那边阳光都归zf管吗?

还真是的,。、

网友:
在非洲用过,不过不是固定使用。只是应急,好像国内这方面有成套的供应商。

网友:
20W*24h*4=1920Wh, 80W电池板(单晶)一天大概能发300Wh电能,如果是要求一天充满用4天,PV板功率80W*7=560W 面积大概4平米 ......
呵呵,哪有这样的算法啊。日照系数达不到7昆明连续三年大旱的时候最好也就能4.全中国最好的地方西藏也就顶多到5.还有你负载如何供电12v供?逆变220v供,如果逆变我听说过的理论效率达到80%的也就不错了。
具体算法如下:
单日电耗: 20W*24=480Wh
PV板:
480Wh/4=120W 理论PV能耗要求,实际PV能耗估算120wp/0.6=200W 最少需要PV装机容量200W。最少一片250W的PV板。
蓄电池组:
日蓄电池组容量:480Wh/12v=40ah 四天总容量160ah。蓄电池组日容量消耗限值:电量输出截止电压10.8V 四天容量损失40%最低要求理论蓄电池组总容量266ah,考虑中国国优、省优、部优产品的优秀品质的话,实际蓄电池组总容量为350ah。
以上是在相对良好的条件下PV工程设计案例。呵呵,另外我从事太阳能研究超过5年,用的PV板、 电池均是同学的公司采购国际市场上made in china 的,记住中国的产品只有出口到国际市场上的在进口回来的才能用以上公式计算。不要相信出口内销,专供出口的。那些东西一句话就是”残次品“转换效率只能用19%not 60%。电池容量打八折。控制器效率z江、wen州货包括g东深z货,计算上请打6折。

以上算是最经济的PV工程构建方法,PV板+电池组+PV充放电控制系统,但是造价不便宜。电台应用的话吧按照13.8v替代12v计算。一般还行。控制器有能力可以自己做参考一下春风大叔的电源自己diy可以省下10%的器材成本。还有如果每月能有人做电池的阶梯替换维护的话,正常情况下电池组可以使用3到4年。PV板选好点的话寿命大约在4.5年因老化效率减半。使用环境最好不要极冷,极热。天气想云南的话维护周期可以长到每季,过了长江往上的话电池寿命最多2年。

网友:
顺便再说一句,国内PV市场水好好深,如果做zf的面子工程的话,完全不需要考虑技术,只需要的会运作。楼上告诉你的完全是做百年老店的算计方法。这点是必须懂得。不然到时候你亏大本我可不负责噢。

网友:
不需要考虑技术,只需要的会运作

这才是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