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能计量芯片CS5460有时读数据为0

楼主(2012-04-19):
仪器中一共有3路电压显示,每1路各自对应一片CS5460,仪器刚开始工作显示电压都正常,但工作一段时间,有1路电压显示变为0,另两路工作正常。有些时候三路电压都没有,或者是一路显电压为0,但有电流。3路CS5460共用一个晶振。各个与FPGA连接引脚都是独立的,没有复用。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没人啊,自己顶下

网友A:
隔段时间需要读一下状态寄存器,来判断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段时间需要读一下状态寄存器,来判断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不好意思,现在才看到你的回复。不过问题已解决。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2014-11-17):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现在才看到你的回复。不过问题已解决。谢谢你的回答。

你好,能说下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
您好,请问你是在解决偶尔读"0"的问题的,已经纠结了好几天了,谢谢,我的邮箱:luo812@126.com

网友:
问题已解决,也不分享一下经验,这样以后谁还帮你?

网友:
以前CS5464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快速不停的读取温度值,很快芯片就全部输出0了,当时解决的方法是强制复位IC RESET引脚

网友:
我也觉得CS5460很容易被干扰死机,用时序指令也唤不醒,只能给他个硬复位信号。

网友:
目前我的解决方法就是定时复位,不过感觉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大家再支支招,谢谢

网友:
大家还有什么经验,多交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