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单片机测电流,

楼主(2012-04-19):
最近,我在做一个电子设计的题目,题目中有个要求是        电流测量范围:100µA~10mA(电流源开路电压为10V),相对误差<2%。对于电流的测量不是很有经验,因此想跟大家谈论谈论,我本来想将电流转化成电压进行测量,但是感觉这样精度有可能不够,希望大家多多指点啊

网友:
用取样电阻可以么,把取样电阻精度取高一些

楼主:
恩,电阻可以是可以,但是我就怕精度不够,而且电流的范围的100µA~10mA,我怕电阻的取值不能满足整个范围的要求,

网友A:
用霍尔传感器试试,交直流都可以测,精度应该还可以,AD出来的数值肯定会有波动,就看你的滤波函数好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霍尔传感器试试,交直流都可以测,精度应该还可以,AD出来的数值肯定会有波动,就看你的滤波函数好不好了 ...

好吧,谢谢你的建议,但是这次我只想用STM32,因为我用51单片机时可以几百K,测周期也没问题,但是用了32之后测周期法整不出来了,纠结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霍尔传感器试试,交直流都可以测,精度应该还可以,AD出来的数值肯定会有波动,就看你的滤波函数好不好了 ...

你这要精度多高的霍尔呀?不知道楼主这个用vishay的0.1%  100R精密电阻+程控放大器(要精密运放,如OP37之类的,供电正负12V)可行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要精度多高的霍尔呀?不知道楼主这个用vishay的0.1%  100R精密电阻+程控放大器(要精密运放,如OP37 ...

的确,精度高的霍尔是比较贵,而且外围的电路也会变得复杂~~想想其实如果高精密的电阻可以达到精度的话,能简就简~~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谢谢你的建议,但是这次我只想用STM32,因为我用51单片机时可以几百K,测周期也没问题,但是用了32 ...

51的侧周期是用什么?定时器的门控?还是什么?要是用的门控,STM32定时器的门控也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精度高的霍尔是比较贵,而且外围的电路也会变得复杂~~想想其实如果高精密的电阻可以达到精度的话, ...

恩,是的,最终我们还是决定用精密电阻将电流转换成电压进行测量的方案,将就着用吧,至少精度要求好像是达到了,呵呵

网友C(2012-06-08):
楼主可以把你的经验分享一下呀!我最近也在做电流检测!

网友:
采用高精度的电阻是可以的。后面的检测电路也要做得精准一点。到时可以较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把你的经验分享一下呀!我最近也在做电流检测!

我是用把电流的测量通过电阻把它转换成电压进行测量的,由于STM32的ADC是12位的,测电压精度够了,这个电路是简单的,就是一个串联电路,就是最后可能要通过最小二乘法什么的数学工具处理下,矫正下误差

网友(2012-07-10):
需要多大的精密电阻能够满足0.1~10mA的电流测量呢?

网友:
可以不可以给出去最后电路和方案,我觉得精密可调电阻应该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