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LGT的建议

楼主(2012-04-19):
LGT的价格低,性能也很好  确实是性价比很高的芯片 不亏为莫大所谓的STC杀手

不过LGT的推广方向应该瞄准那些学习51单片机的人,因为让他们用LGT来做作品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也可以推动LGT的现在和今后的发展
但是很多学习51单片机的人,处在一个向PIC  AVR  或则ARM单片机过渡的阶段  让他们直接就开始学习使用 JTAG ICE 还有AVRGCC 这样的工具的时候确实是有点难处和麻烦 甚至有些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仿真器(学51单片机基本不用这种东西)
所以希望LGT能开点帖子来详细介绍一下AVR与LGT的详细对比  让新手们能更快的适应进来  让LGT更加平民化和底层化 让学习51单片机的直接过渡到LGT来而不用去学什么AVR了

网友A:
仁兄说的是针对那些学习51的朋友,如果他们之前没有用过AVR,那么学LGT和AVR是一样的难度,如果之前接触了AVR,那么LGT是顺手拈来,不是难事!至于LGT和AVR有哪些不同之处,那么请想了解的朋友耐心的学习莫老大的教程,这样他老人家也会干得起劲了,也会陆续写更多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仁兄说的是针对那些学习51的朋友,如果他们之前没有用过AVR,那么学LGT和AVR是一样的难度,如果之前接触了A ...

好的 谢谢 我们会期待的 我们会和LGT一起鉴证发展的

网友:
能够做一个类似NEC的Applilet的软件就好了,根据选择生成代码,或者提供各个模块的配置代码例子,对于刚开始快速入门还是很好的。
至少对各个模块的配置会有一个范例可以快速参考,当然翻阅手册也可以。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的。我还没用过AVR的芯片。
等演示板有了也整个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B:
我也来说句吧,建议把UART跟SPI的引脚分开。其实做在一起是非常不方便的!我本来是想用LGT+NRF24L01模块来做个无线串口的,现在看来有点悬

网友:
便宜就是好啊,好东西,准备买烧写器搭电路板体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来说句吧,建议把UART跟SPI的引脚分开。其实做在一起是非常不方便的!我本来是想用LGT+NRF24L01模块来 ...

SPI可以用软件做一个也不难。

网友C:
本人建议。出详细的datasheet ,

   MCU 出输入5V的。

另外在LGT 没有做完整详细的测试和量产测试前,最好不要太过高宣扬它的性能。

前几天几个同学一起聊天才知道LGT 是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建议。出详细的datasheet ,

   MCU 出输入5V的。

对 一定要低调  低价格 低功耗  技术手册就不用了吧  看AVR的就可以了 希望LGT能翻译成中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