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如何计算多字节的负数运算

楼主(2012-04-19):
比如操作 2个24个字节的操作数的加法 减法 乘法 等,如果是负数该如何表示和计算呢

网友:
你的这个数字怎么得来的?用什么方式表示的?也是补码吗,正常的话就逐个字节(或四个字节)做加法+进位就可以了,乘法就稍微复杂了,左移相加,都可以通过基本运算原理算出来的。

楼主:
数字都是放在数组里的,十六进制的方式,

网友:
补成32位的或者转成16为的做

网友:
好像有相关的库专门来做大整数运算的。

我建议用现成的。

自己造这种轮子一不小心就出错了。

楼主:
pc机上是有的,但是我想在单片机上搞一个加密算法,有用到这个,没有现成的库

网友(2014-08-22):
路过,表示也不知道!知道请回复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