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B6560 AHQ 驱动器问题?

楼主(2012-04-19):
驱动原理图是在本站下载的一款TB6560AHQ的驱动原理图 因为最近正好在学PROTELL99 所以就拿这个练练手 就自己画了一块板,考虑到后面还要做雕刻机用,正好可以不用去淘宝上买驱动器自己打样十片可以做十块驱动  这是原来的意思 话扯偏题了,现切入正题

问题如下:
采用台式机并口驱动,用面包板搭了个接口板(原理图参照莫大的接口板)74HC08 的11脚接此驱动板的COM口 也就是三个光耦的共阳极端  地线接EN口--驱动板的PC817光耦的地端  X-PUL 接驱动器的CLK端口 X-DIR接驱动器的CW接口  我想接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接着是MACH3 端口设置  X STEP 2 X DIR3
电机使能14脚  全部设置OK后 打开急停  发现步进电机不能自锁  接着按左右方向键也就是X方向+-电机也不转  上晚班8点下班 回到家8:40 开始一直弄到下午三点钟  接口板的线是一次又一次的搭,还是不行,后来就直接用并口来驱动 只给并口加了5V的电源和上拉电阻  用电压表测并口的输出电压正常 4.5V左右  有时还会高达5.4V 我想应该不是并口电压不足引起的  测试结果还是如此 电机一如既往的不能自锁 (电机是好的,因为我用5V的电源分别加电机的两组绕组都能锁住 ) 现在是实在很无助 便想到来坛子里来求助各路大大来帮忙分析分析 看是不是原理图有什么问题  附原理图和PCB图   另外接开关电源27V 5A 芯片冰冷的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来个人帮帮忙嘛

网友A:
大概看了下,布线太差了,滤波电解电容放在一边,电源线太细,地线就更不用说了,没有一点完整的地平面,U6的滤波电容没起到作用,原理上问题也很多,U1、U2、U6的电源没接。

建议以后画板先检查原理,再多考虑下布局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看了下,布线太差了,滤波电解电容放在一边,电源线太细,地线就更不用说了,没有一点完整的地平面,U6 ...

谢谢指点,谢谢指点  因为是第一次嘛 有人批评是好事,这样才会有成长的空间  对了 像莫大的接口板,那几个反相器和三态门和与门要不要接电源啊。怎么都没看见VCC和GND端接线啊 再次求批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看了下,布线太差了,滤波电解电容放在一边,电源线太细,地线就更不用说了,没有一点完整的地平面,U6 ...

那是不是U1 U2 U6 加了电源之后应该就能正常工作了啊,等下去试试,今天又长见识了一点,每天下班冲完凉后抱着那本模拟电路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总想找个老师教我 细细讲解

网友:
给你一个我用过的.

楼主:
我又重新画了一个,这次给驱动芯片还加了个风扇  麻烦高手门帮我看看这个布线合理不,我还是搞不懂什么叫地平面attach://12733.rar  板子已经回来了,现在需要测试行不行,想直接用单片机测试。但是不知道怎么写  笔记本没得并口  台式机懒得组装(拆的稀八烂了 没得机箱,显示器是买的7寸的触摸屏 没得机壳,整个装起来麻烦)   还有一个是用台式机测试,发现第二脚电压不变化,第三脚为5V-0V可以变化,2脚设置的是肪冲  3脚是方向

楼主:
重新打板后,再次出现问题   LM317发热超大  L7812还好不烫手 这个好理解输入27V  压差大 下次打板加个分压电阻 (不能理解的是,我找的这个原理图在淘宝一家店里看他的板 连元件编号都对的上,但是他还在卖这个产品  难道它的LM317发热量不大?)    第二个问题  TB6560AHQ   两个A+A- 输出电压 26.2V  但是B+B-却电压为零  用电压表测 A+ B-/A+  B+ 电压为26.2  难道芯片又坏了,这是第五块的  总共5块芯片呢,现在没得测试的了

网友:
好东东,顶上!

网友(2012-06-10):
对于这个芯片,地线要求比较特殊,也就是所谓的地平面。这个芯片的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的地线不是分开的,而是必须连在一起,而且要足够粗和短,也就是说模拟接地和数字接地的电压差足够小,而且,要做好完善的抗干扰设计。建议楼主搜索一下这个芯片设计注意事项的资料。另外,电路设计也要加强学习,尤其是线路通过电流,退耦等方面的注意事项。

网友(2012-08-01):
学习了  正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