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电路(老美 DA输出 带反馈),有疑问

楼主(2012-04-19):
IO1是单片机12位DA输出,IO2是12位AD输入,IO3和IO4是单片机高压差分比较器输入,J?是跳线帽。如果加上跳线帽,不是有两种反馈采样有点不明白?
补充:运放是LM258,第一个三极管是BSR17a,第二个三极管是MPSW56

楼主:
自己顶一下,沉下去了

网友(2013-03-06):
这个电路很好,但还需要添加输出保护

网友(2013-09-17):
记住以下

网友:
这个电路在仪器上真心有用的

网友:
记号,有用

网友(2014-03-05):
不知道哪位测试过,性能怎么样

网友A(2014-05-30):
只可惜不带隔离,好处在于输出共地,而非共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可惜不带隔离,好处在于输出共地,而非共电源

请问输出共地比共电源好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输出共地比共电源好在哪?

检测电流端接一个电阻到地,就可以测量电流了,两边设备可以共地连接,如果还涉及其它通信或连接,就很方便;反之如果是共正极电源,那其它的任何地方都不能连接,比如电源就不能公用,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网友:
这不是真正的4-20ma输出吧
输入1V输出实际上是1ma    然后通过10欧姆电阻  转化成10mv   差分比较器这样得到了 4-20mv的电压?

网友(2016-09-28):
非常的好

网友:
这个电路非常的好

网友:
桥式恒流源

网友C(2016-10-28):
这个电路的确好

网友:
看不懂,没人分析一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的确好

请问一下好在哪里,分析一下呗

网友D(2018-05-19):
那2个串联的二极管干嘛用的?

网友(2020-03-18):
4-20ma输入电路。。mark下。。有用

网友:
觉得描述有问题,个人认为J?是4-20mA输出接线端子,IO3,IO4只是用来采样比较反馈调整输入端控制信号,达到最终输出想要的输出电流值。至于IO2的AD值何用?还不清楚。简单研究分析了一下这个电路,近似输出电流I(ma)=Uio(mv),这个电路应该不是最好的,虽然可以通过反馈来调整达到精确的目的,但是电压/电流转换理论计算没有考虑两个三极管的基级电流,相当于采用软件矫正。

网友:
补充一下,又考虑了一下,个人认为这个电路应该是可以输出电流和电压两种作用。端子串接负载,能输出电流信号;短接并向外输出电压信号,通过输入调整控制输出电压值,此时就能解释IO2的左右了,这个接了阻容滤波电路是用来采集输出电压来通过程序矫正调整精确控制输出值的。

网友(2021-04-02):
引用 网友D:
那2个串联的二极管干嘛用的?

普通运放输入和输出,无法达到电源,所以串几个二极管降低压降

网友:
io3,4这个比较器检测电流倒灌的?

网友(2021-05-10):
在运放和ADC理想情况下,即输入阻抗无限大时,4-20mA输出=V/1k,输入4-20V电压可以产生4-20mA电流。
查了TI的LM258,最高工作电压3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