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0无限长数据发送接收,哪位朋友用过?

楼主(2012-04-19):
RT,能否提供些参考资料,网上没有找到

网友A:
最大一个包支持255字节而已,无限长的话只能拆包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一个包支持255字节而已,无限长的话只能拆包发送

包是什么概念呢,意思是500个字节不能一次连续发出,必须分成2次吗?谢谢指点!

网友:
一个数据包是由前导码、同步码、包数据、校验组成的。具体你仔细看看数据手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包是什么概念呢,意思是500个字节不能一次连续发出,必须分成2次吗?谢谢指点! ...

楼主解决无限长度发送的问题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因为一次只能发送63个字节,我想最大发送100个字节而已,现在超过不知道怎么发送?

网友:
TI的官网有资料介绍这种超过255字节的RF传输的,资料的编码为DN500
《Packet Transmission Basics》

网友:
txrx阀值来操作,无限长

网友:
什么玩意可以无限包,你以为啥玩意都是sdh啊,同步时钟的。

网友(2013-02-18):
我也在做超过255无限长度的发送,确实是通过txrx阀值来操作,官方有代码CC112x的事例,不过,安还是搞不定,变长发送没有问题,控制127内,。一发送无限长只能发出第一包,然后就卡在while();(等待发送完成标志位)
晕菜了~~~用STM32,demo中有开关外部中断,我代码里面没有,外部中断一直开着的,难道是这个问题,困扰我两天了。明天再去试一试,搞定了发上来。这个论坛比较好,用TI片子的人比较多。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