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一段子程序模块,但老是显示有错误,求解释

楼主(2012-04-19):
我想法是对按键检测,按下就返回值0,没按下就返回值1,不知道C51里能不能使用return,是不是还要加什么头文件,

刚学单片机,请高手指导
// 按键检测
void keyscan()
{
if(KEY==0)
{
  delay(5);
  if(KEY==0)
  return 0;
  else
  return 1;
  }
}

网友A:
// 按键检测
uchar keyscan()
{
if(KEY==0)
{
  delay(5);
  if(KEY==0)
  return 0;
  else
  return 1;
  }
}
函数必须为有返回值类型才能使用return语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按键检测
uchar keyscan()
{

谢了,确实如此

网友:
多多努力,共同进步。
这让我想起了Linux写 C 主函数
int 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