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产生SPWM波的问题

楼主(2012-04-19):
准备通过单片机驱动6个IGBT管子,输出三相交流电。对于一般的单片机可以实现3路SPWM相差120吗??比如STC12C5A60S2之类的,不行的话,最低要求应该是选择怎样的单片机

网友(2012-07-01):
我用STM32做过类似的,stc估计没有这么强大,他没有专门的PWM定时器,要做 很复杂

网友:
可以尝试下LS单片机,支持SVPWM协议,可以实现对电机的精密驱动控制,编程也很简单的

网友(2013-09-27):
楼主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