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LINUX下的启动代码

楼主(2012-04-19):
初学,使用VMware+ubuntu调试一些简单的测试程序,
交叉工具链是别人编译好的:arm-linux-gcc-3.4.5-glibc-2.3.6.tar.bz2
自己写的一个试验MMU的流水灯程序,在KeilARM上调试通过了,想把它移植到Linux上,就自己写了一段启动代码,Makefile,.lds文件。
但是经过反复的折腾,发现 ldr pc, =main 这条指令处,发生了 指令预取终止  。
这时,
    1. 如果关闭实验板电源开关,重启,产生同样终止。
    2. 如果按下复位按钮,则不知道进入了什么状态,程序没正常跑,也没进入任何中断。
PS: 中断表已经定义在启动代码里,每种中断点不同组合灯。
    可以确定MMU地址映射是成功了的,因为去掉地址映射的函数,只保留启动MMU的函数,灯就点不起来了。
    启动代码里没有进行CPU模式的切换,也就是CPU一直处于特权模式。
我将代码上传了,很简短的测试代码,请各位朋友帮忙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ay 函数前面加上 static inline

1. 加上 static inline 后,程序就OK了,想请教下其作用呢,是为了使标号main在第二段代码的开头么?为什么呢?
2. 在KeilARM下的程序,是烧到NOR里跑的,复位键和开关都可以正常重启。
  在LINUX下的程序,是烧到NAND里跑的,按下复位键重启时,程序跑不起来,似乎板子一直在复位,用电源开关重启,程序是正常跑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ay 函数前面加上 static inline,还有就是main函数中,IO口控制没有用映射后的虚拟地址 ...

IO口控制地址的映射是 虚拟地址=物理地址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