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来了,求助一个数据库的小问题。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2-04-19):
某个数据库的表a中有字段ty,为字符串格式
内容如下
CMS2530 2.7寸/BTL242432-183LP/RHI240107T-37A/CHK240-019FPC-A2/FPC_Y80134 V02/YM240T-098AT-FPC-B/FPC-JIT24001A01-C/
T0185-A/J24096WS01T-A/JIT24001A01-B/FPC-24H44A REVB/
S24Q03A-FPC-VA/GST2D4130-FPC-A/24T133/T240BQC-2-B1
SQL语句为
sql="select * from DC where name like '%"&key&"%' or ty like '%"&key&"%' or type like '%"&key&"%'"
比如我查找第一个
我输入cms2530
会查到上面那条数据

这时,我要在WEB中显示出来
比如显示在一个表格中显示
"&rs("ty")&"
这时会显示全部
CMS2530 2.7寸/BTL242432-183LP/RHI240107T-37A/CHK240-019FPC-A2/FPC_Y80134 V02/YM240T-098AT-FPC-B/FPC-JIT24001A01-C/
T0185-A/J24096WS01T-A/JIT24001A01-B/FPC-24H44A REVB/
S24Q03A-FPC-VA/GST2D4130-FPC-A/24T133/T240BQC-2-B1
我要它只显示
CMS2530 2.7寸
也就是查询到的关键字,从左边/到右边/,显示中间那段。

sorry。差不多十来年没有整程序了。

网友:
ASP?不会~~

结果集呢?

网友A:
这个数据库的架构不好, 应该有N个字段, 都整到一个字段里去了。
现在这样只能split了:   .split("/")   应该是这样写吧,  我也没写过asp

ps:  split是js中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数据库的架构不好, 应该有N个字段, 都整到一个字段里去了。
现在这样只能split了:   .split("/")    ...

最开始是N个字段的。就是因为有N个字段,所以。数据量大了很多。我把它放一个字段
数据库简化了。
像下面一样,我程序也做了简化。一个查询窗口。可以查询我所要的所有信息。
像我们的手机屏。通用屏。排线,电池。镜面。外壳,触摸等所有配件信息。实现了一个窗口查询。很好用。就是这个分割好久没有整程序,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