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56脚的68013的散热焊盘如何连接

楼主(2012-04-19):
    之前做了一个四层板,采用56脚的68013,把68013的散热焊盘接地了,结果68013的不工作。请问68013的散热焊盘应该如何连接呢?

楼主:
自己回答下吧,散热焊盘应该悬空的,接地会导致芯片不工作,具体原因没查明

网友A:
谢谢分享,我用的是SSOP56的,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用的是SSOP56的,没有这个问题;

我用的是56脚的QFN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