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DCDC电源辐射超标是那些原因引起的?

楼主(2012-04-19):
DCDC电源辐射超标是那些原因引起的?二极管吗,要是的话怎么改善呢?
测试的辐射图如下:

好像超标慢严重的,我的PCB:

麻烦大家给我分析一哈!!!

网友A:
加屏蔽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屏蔽罩

有其他的改善措施吗??这个不太现实吧?不过实在没办法也就这样搞了

网友:
加小容量电容试试,对应超标的频率

网友:
我知道有一个原因,功率电感容易产生辐射,如果用磁屏蔽的功率电感会好很多。

网友:
加不了屏蔽罩,可以用导电布或铜皮包一下

网友:
辐射一般是来自开关节点,也就是二极管、电感、开关管的节点,这个节点的走线应该尽可能短,大面积的覆铜并不是明智的做法

电感也是辐射的来源,磁环电感本身是磁屏蔽的,但是需要均匀绕制的话,这样漏磁通将会达到最小

网友B:
同意5楼,换那种密闭的电感试试,价格贵一些

网友:
也不是很严重吧。就几点个超了。
而且你做实验的时候外接的输入输出电源线多长?先确保不是经线辐射出去的,可以先加个磁环试试看。
输入输出加个扼流圈看是否有改善。

网友:
从俺看过的资料里,这个频段说的都是整流二极管问题。
解决的办法:
1、串磁珠
2、并联吸收网络。

别的俺也不记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5楼,换那种密闭的电感试试,价格贵一些

有没有屏蔽的电感带引脚的??

网友C:
DC-DC的传导 辐射是很烦人,看图片 10楼说的 二极管串磁珠或并联吸收网络 比较靠谱 还有你的电源走线很重要 换电感收效估计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DC的传导 辐射是很烦人,看图片 10楼说的 二极管串磁珠或并联吸收网络 比较靠谱 还有你的电源走线很重要 ...

不是传到辐射,是空间辐射!!!

网友C:
70-80M 的 我碰到过干扰几十公分远的收音机的板子 换电感加小电容啥的都没用  看那板子也不爽 找来图纸重画了才好,你跳过DC-DC给直接板子供电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80M 的 我碰到过干扰几十公分远的收音机的板子 换电感加小电容啥的都没用  看那板子也不爽 找来图纸重画 ...

我那倒不是干扰收音机的,是在实验室做的测试结果

网友:
Boost么?MOSFET - 电感 - 二极管 的引线有点长,驱动到MOSFET栅极貌似没加电阻。改改布局尽量缩短MOSFET - 电感 - 二极管的引线(三者到输出滤波电容 - 地的包围面积也要尽量小,并且走线下面不要铺地),并加上栅极电阻控制一下dV/dt看看。

网友:
把电感竖起来装.

网友D:
如16楼说的,应该是BOOST拓扑,MOS--功率电感--二极管之间回路有点大,另外电感下面是地线还是其他?
1、MOS的G极要加电阻,减小dV/dt ;
2、这个频段应该是二极管反向恢复造成的,可以换个插件的,在A极装磁珠看看
3、不同意17楼说的将电感竖起来,这样反而会使辐射方向等发生变化,至少自己测试了这么多次得来的敬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16楼说的,应该是BOOST拓扑,MOS--功率电感--二极管之间回路有点大,另外电感下面是地线还是其他?
1、MO ...

我的PCB地下是铺地的,以为这样是更好的防止EMI。这样布局是无赖之举啊,因为结构设计成那样,高点矮点都设计好了。
1.我是用图腾柱推动的,G级没加电容。如果加了电容会不会使得二极管和MOS跟热?
2.“在A极装磁珠”这个可以试试,不过实验室太贵了,有什么方法可以处略的测试辐射EMI。

网友E:
这个还算容易解决。
基本确认是二极管原因,MOSFET驱动可以放缓些,可以加大驱动电阻,或串联一个0805的贴片磁珠。
二极管不要选太好的,反向恢复慢些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算容易解决。
基本确认是二极管原因,MOSFET驱动可以放缓些,可以加大驱动电阻,或串联一个0805的贴 ...

二极管SS54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极管SS54

理论上肖特基不存在反向恢复问题。

网友:
铺地要看什么电路了,有的是不能解决EMI问题的;
1、G极要加电阻(10R、22R、51R、100R都可以试试)而不是电容,不明白电容怎么加,是加在GS之间还是串在驱动和G极之间?
2、你可以在二极管的两个极都加磁珠(这个也不贵)测试的时候拿个尖嘴钳,先测试2个磁珠情况,然后夹掉K极的磁珠再测,做个对比;
二极管可以试一下SB260这个料,目前只有SiC二极管没有反向恢复时间,但是低压环境使用效率低,价格高

楼主: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用易拉罐剪一个屏蔽罩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