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定时数码管显示的程序,数码管总是会有余辉怎么

楼主(2012-04-19):
刚接触51 ,写了个定时器定时然后数码管显示的程序, 但是数码管总是会有余辉,每个管子显示1~9 的时候背景是亮的 。
显示程序在下面 , _we 是第几位 ,_du 是显示的字符编码 ,
请教各位大神。为什么加上 delay(1) 之后就会没有余辉了呢? 我明明加了2个消隐的 语句了啊?

ps :数码管 是 共阴型的
void disp( uchar _we ,uchar _du)
{
        dula = 1 ;
        P0 = table[_du] ;
        dula = 0 ;
        P0 = 0xff ;                 // 消隐

        wela = 1 ;
        P0 = wecode[_we] ;
        wela = 0 ;
        P0 = 0x00 ;                 // 消隐

        delay(1) ;
}

网友:
楼主,等你看电影的时候看到的不是动态画面而是24副静态画面的时候,你就能不加延时而看不到余辉了

网友:
因为单片机的速度太快了,人的肉眼反应不了这么快......你看到的余辉可能是闪烁好几遍的了,

网友:
余辉效应

网友:
正确的方法是:
显示-延时-消隐-显示。。。。

楼主:
饿 还是不太明白唉。。。囧

网友:
视觉暂留应该都学过。

网友:
单片机的速度,相对于人眼的分辨速度,实在是 太快了……人眼分辨时间是20ms也就是说,你的显示必须保持20ms以上人眼才能区别出来……

网友:
你那个消隐的时间太短了  相当于没消隐.

网友:
对,延时过短,人眼无法识别.

网友A:
欢迎新人,做个50Hz扫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欢迎新人,做个50Hz扫描就可以了

恩。每次扫描1位显示一个数字的时候,加上1ms 的延迟就会正常,没加延迟的话,就不正常。

网友:
切换前要先把数码管灭掉。这个消隐在位选或者段选做都可以,看开发板的电路结构决定,自己画板子就看自己喜好

如果电路设计中没有消隐逻辑,那就是画电路的有问题了
(别笑,8位位选用74138实现,就经常会只连ABC三根线而忘记消隐)

网友:
一进入程序把显示的关掉。

网友:
你加1ms延时,问题应该就能解决了

网友:
你这样写是有问题的。你显示时必须考虑实际输出的占空比!!占空比越低,频率越高,显示就越暗!因此每输出一个字符都应当在消隐前面加延时,让字符充分点亮!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答。真心感谢了。 我再好好想想去。恩

网友:
我在用138做扫描8位数码管,1毫秒扫一位,哟发现也不够亮,而且某一位实际是显示2,但总会有其他段会被点亮,不知什么原因,如何去除,并增加亮度?谢

网友(2016-04-19):
消隐写的好奇怪,怎么消的

网友:
首先显示正常数码时要加一定时间的延时以保证显示效果,其次在消隐时要让个码段在全灭状态,加以短的延时即可。

网友:
我再另辟蹊径给你说吧

用8ms的定时器,每次中断对一个数码管,下次中断对下一个数码管做,这样循环

还有一个 不想要余辉,加几个移位寄存器,成静态显示

网友:
lz同病相怜,顶一个

网友:
学习了,顶一个,以前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8-03-07):
显示-延时-消隐,这个方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