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FPGA如何实现以下功能?16位总线,可变PWM

楼主(2012-04-19):
1.用FPGA实现16位总线接口,当然还有地址总线访问寄存器
2.在FPGA内部实现16个16位寄存器
3.单片机通过16位总线操作内部寄存器,控制PWM产生相应占空比的PWM波形

网友:
你现在对FPGA掌握到哪一层

楼主:
刚入门,但还没有自己做过比较完整的系统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吧!用cpld能实现的哦
主要是实现个16位数据宽的8253功能就可以了(相信百度一下有的)

地址总线访问,通常是做个地址译码器将地址映射到8253的wr脚再丢个16位的计数值就行了
当然门控你就看着办。。。

楼主:
谁有比较直接的简单例子

或者谁能帮我写个简单的例子

各位FPGA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