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级别到有没有单片的最小系统?类似STM32

楼主(2012-04-19):
做的应用比较单纯:就是http协议处理+SPI通讯。目前用STM32做感觉有点勉强。
但是ARM9级别的基本都的外接DDR SDRAM +FLASH等才能跑?

有没有类似STM32这样的单片系统?

网友A:
以前ST有一款,但好像主频只有96M
用M4不行么?

网友:
ARM的都要外接那些存储器的  要不跑步起来 不知道你要跑多高的频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ST有一款,但好像主频只有96M
用M4不行么?

大概 型号是什么?

主频100M左右,高点更好

楼主:
查了一下 ,似乎M4比STM32(M3)要高一档了。
请推荐国内比较容易获得的型号。谢谢!

查了一下 ,似乎比较热门的是费事卡尔的K系列,最高档的是K60. 感觉基本可以满足要求了,毕竟原来打算STM32是M3 72M,这个有160M了。

还有stm f4系列。

网友:
stm32f407vgt6

网友:
atmel有带flash的arm9主频有200M吧!

楼主:
现在打算先用核心板的模式先搞了,主要是赶时间。

2442集成了FALSH SDRAM了? 我查查资料。

网友:
买个现成的核心板吧

网友:
STR9    不过据说ST不推了

楼主:
2442采用0.5mm间距的bga封装,比2440的0.8mm更小,脚也多了不少。但是如果采用回流焊,焊接难度应该差不多。内置了flash及ram,布线难度降了不少哦!

0.5mm的间距,不知道最小线宽是多少了? 估计孔要激光的了。

网友:
STR912,已经不推荐了,上F4吧
或者F2也行啊

楼主:
S3C2442 查了资料芯片内封装有64M DDR,128M FLASH,布线倒是简单了,就是间距是0.5MM的,08年那批芯片了,也不好买到啊。
三星的网站那个地方有选型列表啊?
各位请推荐还有类似的吗

网友B:
楼主,愿意做底板的话,我送你核心板,你送我底板哦,核心板上有所有东西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愿意做底板的话,我送你核心板,你送我底板哦,核心板上有所有东西都有 ...

可以啊 加我(Q757243067 ARM核心)  我做了底板给你几块问题不大啊 。不过目前实在项目太赶  我已经买来2416核心版这个来验证,主要是上面已经有集成了网卡(我主要是要这个),当然DDR,FLASH也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