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的ISP的问题

楼主(2012-04-19):
大家好,由于我刚学单片机,最近买了个学习板,那个ISP是什么,?怎么用??麻烦各位能详细解达下!!万分感谢

网友:
ISP就是可以不用把芯片拆下来在线编程的意思。建议楼主使用百度搜索功能。不同的单片机使用的ISP接口不是一样的

网友:
在线可编程,是iap中的一段代码,不需要知道,只要会接线会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