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GT成品板上,黄色的双排针有散件卖吗?

楼主(2012-04-20):
演示板想DIY,看成品板的黄排针很漂亮,问一下那个有没有零售的计划,谢谢!

楼主:
哦,对了,新网站竟然开放链接外部图片了?试一下:

记得以前为了保证图片不失效,img标签都是不允许链接外部图片的。我一直认为这非常好,至少因为这个,我就从没见过ourdev的图片失效过。

建议恢复这个功能,只允许标签链接ourdev.cn或mailshop.cn结尾的图片。

网友:
淘宝有卖的。

网友:
黄色的排针的确漂亮

网友A:
这种排针的质量应该是上成的了…………
普通排针焊接时候很容易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排针的质量应该是上成的了…………
普通排针焊接时候很容易变形

这种排针要比黑色的贵,因为这个是有颜色,所以不能用回收料(水口料)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