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谁用过触摸屏液晶,用它来替换12864

楼主(2012-04-20):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413989390#   这是这个液晶的网址,我没用过。也没什么资料,有做过的朋友帮忙讲解一下啊,谢谢

网友:
这个是带驱动的液晶屏,驱动方式是和单色的差不多的,什么RS,WR等引脚时序,DB0-8发送数据。
就是写图片的话因为是彩色的,要比单色的慢很多,虽然它自带SD卡槽,但写进去和读取出来也是个麻烦事。

网友A:
2.8寸TFT,才符合普通 12864 液晶的显示面积吧??

网友B:
这种液晶模块相当的多,有很多不同的卖家在做。
但是因为是个人制作的,所以芯片和时序差异特别大。一定要向卖家索要详尽的资料。
另,别想着51推这个。慢死。

网友C:
买的时候店家都会给你例程的,只要例程看懂了,直接调用它的底层函数就可以了,使用触摸屏的话要进行滤波和校准,看看这两份资料,看不懂的话网上有现成的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8寸TFT,才符合普通 12864 液晶的显示面积吧??

一般是3.5寸才是和12864一样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一般是3.5寸才是和12864一样的吧

你没用游标卡尺量一下么?

拿一片12864,卡  对角线 长度 70~74mm-》折合 英寸 74/25.4mm= 2.9 英寸 !!! 70/25.4=2.75

网友E:
搭车问一下大家用51驱动这样的屏会不会看到拉幕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搭车问一下大家用51驱动这样的屏会不会看到拉幕的现象?

这个绝对会。51那速度
除非用带驱动器的液晶吧,可以存图片的那种。

网友F:
谢谢楼主,谢谢五楼的大侠分享资料,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用游标卡尺量一下么?

拿一片12864,卡  对角线 长度 70~74mm-》折合 英寸 74/25.4mm= 2.9 英寸  ...

但是它的分辨率高240*320,所以显示同样大小的字比12864多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的时候店家都会给你例程的,只要例程看懂了,直接调用它的底层函数就可以了,使用触摸屏的话要进行滤波和 ...

你好,先谢谢你的资料。我现在还没有买这个触摸屏,查了一些资料,看懂了ads7843.现在有一点不明白的是:触摸屏的地址是如何表示的,以前的12864有页和列还有左右屏。而这个屏呢?只靠x和y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谢谢五楼的大侠分享资料,很有用。

相互学习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先谢谢你的资料。我现在还没有买这个触摸屏,查了一些资料,看懂了ads7843.现在有一点不明白的是: ...

你说的触摸屏的地址应该是触摸屏液晶显示的地址吧,触摸屏应该也有,只不过可能例程里一般是不会写出来的,你先用x,y,
以后需要的话可以去看驱动芯片的资料,里面应该会有相应的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液晶模块相当的多,有很多不同的卖家在做。
但是因为是个人制作的,所以芯片和时序差异特别大。一定要 ...

慢到什么程度啊?我正想要用51做呢,如果用16位数据接口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触摸屏的地址应该是触摸屏液晶显示的地址吧,触摸屏应该也有,只不过可能例程里一般是不会写出来的 ...

好的,谢谢!

网友:
买的话应该找家资料多的去买,否则浪费时间。2.4寸TFT,ILI9325驱动的用得多,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慢到什么程度啊?我正想要用51做呢,如果用16位数据接口呢?谢谢!

用STC1289C5A60S2会比较好一点,也是51系列的,比普通51快了七八倍吧,再用个频率高点的晶振,最高可以达到35M,
我用它驱动3.2寸液晶16为传输刷图片应该不到半秒吧,刷2.4寸的应该会更快,基本看不出来。

网友G:
51? 玩玩还可以,做产品还是得arm的上。以前用c8051f120   100mhz的频率 刷屏都能看见很明显的拉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触摸屏的地址应该是触摸屏液晶显示的地址吧,触摸屏应该也有,只不过可能例程里一般是不会写出来的 ...

到现在我还是很糊涂,触摸屏是如何将汉字写在屏幕指定位置的?大侠能给点例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51? 玩玩还可以,做产品还是得arm的上。以前用c8051f120   100mhz的频率 刷屏都能看见很明显的拉幕。 ...

嗯,我是新手,还没学arm,就当是练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现在我还是很糊涂,触摸屏是如何将汉字写在屏幕指定位置的?大侠能给点例子吗? ...

你液晶买了没?买了的话就先看看例程,显示汉字就是先设定汉字做上角的坐标,然后再调用汉字显示函数,
你如果其他没看的话,也说不清楚,液晶屏我上次我玩过一阵子,需要的话把你QQ留下,可以私下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