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弄SOPC,最近开始接收新事物,学习Qsys,请教关于Qsys

楼主(2012-04-20):
各位前辈,以前做的都是SOPC,最近想学学Qsys,使用的版本是Quartus II 11.0 sp1,发现和以前的SOPC虽然有些相同,也有很多不相同的地方,在这里想请教下前辈以下几个问题:
1.我建立好Qsys系统Generate后,再也找不到以前使用SOPC生成的.ptf文件了,因此Nios IDE是需要添加.ptf文件的,所以Nios IDE就貌似无法用了(我不知道是否有别的方法可以使用),只能使用Nios II 11.0sp1 Software Build Tools for Eclipse这个软件了,因为可以添加.sopcinfo文件。这里我就有个疑惑了,如果不能用Nios IDE了,那为啥还要存在这个软件,因此我觉得是我不知道如何设置,所以请大家指教。
2.我在搭建系统按照原来SOPC的老思路,添加了EPCS控制器,并且搭建完系统,没有任何warning和错误,可是Generate后确出现下面三个Warning,不知道为什么,请大家指教。

3.因为刚学Qsys,在网上找了很久资料,发现很少,请问哪个论坛网站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多(官方文档正在学习,有点多,无从下手)。

楼主:
请大家路过帮忙解答一下啊~

楼主:
没人帮帮忙吗?求大神指教啊

网友A:
首先,Nios II IDE已经过时了,altera早就推广Nios II EDS。之所以保留,个人看来,是因为Nios II IDE中能够实现C2H的功能,而Nios II EDS里边却不可以。我猜想可能是altera没能做进去,所以只好保留。至于那几个警告,这个是正常的,其实altera qsys中的IP有些综合出来都是有警告的,但是并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Nios II IDE已经过时了,altera早就推广Nios II EDS。之所以保留,个人看来,是因为Nios II IDE中能 ...

恩恩,谢谢您的指教

楼主:
再就没人回答了?

网友:
Quartus 11没有取消SOPC Builder,在Tools里面有
Qsys应该是不支持NIOS ID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