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 二进制代码同AVR兼容?

楼主(2012-04-20):
LGT 二进制代码同AVR兼容?AVR二进制代码确定没有版权么?
请老大说说。
AVR会不会秋后算帐?
像台湾那些PIC兼容都是提供转换工具,想来就是避免出问题

网友:
沙发,同等莫大介绍。

网友:
这个不是我们操心的问题  人家打开门做生意了  这个问题都想不到 就。。。。。。。  我们要的是物美价廉。

网友:
应该不会是二进制代码兼容,否则的化指令集就是兼容的了,而这个是有专利或版权的。
atmel的CPLD和ALTERA的兼容,也是要搞个转换软件。为的就是避免侵权。

网友:
long long ago,某些PIC芯片的HEX文件或BIN,经过一个PC软件转换,就可以直接用在EMC单片机上.

网友:
刚才看了阿莫的教程,是直接用的。这个争议会很大。阿莫要注意风险了。

网友:
可惜引脚不兼容mega8

网友A:
指令编码方式是不受专利保护的。除非发明了一条指令别的MCU实现不了的可以申请专利。

网友(2013-02-12):
二进制不直接兼容。执行SPM指令会导致MCU的直接复位。

网友:
"指令编码方式是不受专利保护的。"

Wow. Good luck convincing a judge that.

网友:
楼上说的过分了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指令编码方式是不受专利保护的。除非发明了一条指令别的MCU实现不了的可以申请专利。 ...

那我们是否可以做一个和ARM Cortex M0指令集兼容的芯片呢?如果指令集不受保护,
就没有必要去买ARM的内核授权了,直接做一个兼容指令集的的,ARM也不能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们是否可以做一个和ARM Cortex M0指令集兼容的芯片呢?如果指令集不受保护,
就没有必要去买ARM的内 ...

光有只指令也没用吧,关键的应该硬件实现方法吧,每条指令的硬件解码。

网友C:
直接做個 X86 兼容的不是更好!估計會被 INTEL 告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做個 X86 兼容的不是更好!估計會被 INTEL 告死!

AMD的CPU不也是x86兼容的么。当然,他应该也有自己独特的指令集,但基本指令集应该都是一样的吧。
如果是因为反垄断法,强迫Intel把指令集授权给AMD,那样的话不就是对专利法的亵渎么。

网友:
AMD的CPU不也是x86兼容的么。

AMD had legal rights to Intel's instruction sets via a license agre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