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GT的SPI接口最大速度多少?

楼主(2012-04-20):
手册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
1. SPI做主设备, 请参考手册上的波特率计算公式:BAUD = fsys/(2*(UBRR+1)), 当UBRR=0时,最大为系统时钟的1/2
2. SPI做从设备, 波特率最好不大于系统时钟的1/4

楼主:
8MHz的主设备速度?那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请问 我想同时 用USART  和SPI  吗??
规格书上好像是共用一个接口,有点麻烦啊!
看样子只能用其他IO口模拟SPI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