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8F08A与AVR M164P区别

楼主(2012-04-20):
LGT与AVR M164P区别:
1、FLASH容量:LGT8F08A  8K         M164P:16K
2、RAM:           LGT8F08A  512字节     M164P:1K
3、EEPROM:     LGT8F08A  504字节          M164P:512
4、LGT8F08A比 M164P少了T/C2
5、LGT8F08A比 M164P少了BOOT区
6、编程注意事项:因为选的M164P,当代码超过8K时不会提示越界。

暂时只想到这么多,欢迎楼下的补充。

网友A:
还有 SPI, I2C LGT没有。
UART LGT只有一个。

网友:
M48的引脚电平中断最实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 SPI, I2C LGT没有。
UART LGT只有一个。

有主从模式的SPI,叫USPI。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主从模式的SPI,叫USPI。

看datasheet上没有SPI相关的寄存器。

或许是我没仔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datasheet上没有SPI相关的寄存器。

或许是我没仔细看。

有的
UDR,UBRRH,UBRRL(和USART共用);
UCSRC,UCSRB,UCSRA(SPI专用)。

楼主:
我看了是有USPI,IIC没看到,那么相关的寄存器就不能用,但是这个功能可以软件模拟,呵呵。

网友:
貌似ATmega8535和LGT8F08A更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