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手头上的新唐开发板(NUC120)改成LGT_ICE工具

楼主(2012-04-20):
如果手头上有这个开发板我看应该是能用来给LGT做下载线的.

这是新唐的开发板

这就是新唐的开发板,  芯片是NUC 120,

然后用  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   工具   把BIN 文件下载到  APROM中.

这是bin文件

烧完之后插上USB 装上驱动就可以识别为 JTAG ICE .

最后就是烧写器与LGT芯片的接线方法,   上啦的电阻应该是10K的

......................我是看PCB 画的图, 不知道有没有错  因为手头上没有LGT  芯片  所以无法测试.. 有错的话请吼叫...

还有就是 我把 NUC120 的 32号引脚 接地, 也没有识别为 U盘设备,  不知为何, 是LDROM 没编程的原因么?

网友:
我早就看了,用的不一个型号的片子,你下载到NUC120里面也没有用的。我手上有好几个上面的仿真器,呵呵。

网友A:
两者区别:

我没有试,你可以试一下行不行,呵呵。你的LDROM没编程当然短接看不到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者区别:

我没有试,你可以试一下行不行,呵呵。你的LDROM没编程当然短接看不到U盘。 ...

我手头上这片时  120 LE3AN

而邮购部卖的是  新唐NUC120LD2AN

我粗略看了一下好像没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啊

网友A:
只要能用就好,呵呵。我的样片到了时,先做一下测试。明天上午估计就会有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用就好,呵呵。我的样片到了时,先做一下测试。明天上午估计就会有结果。 ...

  抓紧测试,这个可以方便不少人

网友:
各位高手,我想用IAR编译环境,我有ULINK, JLINK, MINICUBE, ST_LINK,NU_LINK,
不知哪种容易改造成能编程LGT的?

楼主:
话说我怎么突然发现我变成负100莫元呢?费解啊 我做错过什么东西啊

网友:
不要激动,积分什么的都是浮云

网友:
板子颜色挺帅

网友:
我只希望,将来 lgt 会有 max232下载的方式。。。

网友:
有试验成功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话说我怎么突然发现我变成负100莫元呢?费解啊 我做错过什么东西啊

被扣100莫元的不止你一个。

我的被扣了,后来按要求改过了,但还是没有得返回100莫元。

所以,也不要关心做错了那里。

网友:
可能是楼主的标题不能表达帖子的内容

网友:
我是用新唐仿真器改的,结果在这里。http://www.ourdev.cn/forum.php?m ... p;page=1#pid577441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被扣100莫元的不止你一个。

我的被扣了,后来按要求改过了,但还是没有得返回100莫元。

每个人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扣了莫元,改正了只是达到了我们的要求。 不会再返回。

如果你喜欢莫元的,其实可以用现金购买,花100元就能买到1000莫元。

注:每天至少有10个网友被扣250莫元。

不能说明帖子内容的标题,从扣50莫元提高到扣250莫元
http://www.ourdev.cn/thread-5468735-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每个人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扣了莫元,改正了只是达到了我们的要求。 不会再返回。

如果你喜欢莫元的 ...

原来的帖子在:http://www.ourdev.cn/thread-5463208-1-2.html

贴不了图,只好做成附件上传了:

========================================
上面的内容已经很清楚了。

莫元的多少并不是我关心的,我只是看到阿莫说的这句话:      (如果楼主以后上传,这100莫元可以退回)

我只关心:阿莫说过的,能不能做到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帖子在:http://www.ourdev.cn/thread-5463208-1-2.html

上面的内容已经很清楚了。

莫元的多少并不是我关心的,我只是看到阿莫说的这句话:      (如果楼主以后上传,这100莫元可以退回)

我只关心:阿莫说过的,能不能做到而已。

你认为我会每天不停的盯着你那个帖子?

你应该是向我反映,最有效的方法是:用举报的方法。因为举报目前是我处理的,每天的举报我都会完成。

你在这里没头没尾的说一句,难道你认为,我会记得你?  所以,你得提供完整的资料给我,我才会处理。

网友:
   变成吵架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