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RKxx的MP3在电池电压不够的情况下会变成砖头

楼主(2012-04-20):
昂达的979的MP3(使用RKxx的主控),开机时发现屏幕闪了一下就黑了,发现电池几乎没电了,充电后依然是黑的,怎么都无法使用了,成了砖头;

另外,有一个廉价的小数码像框也出现同样的现象,也成砖头一个。

是不是RKxx主控都是这个德行?

网友A:
最新的应该不会这样了吧,否则世面上那么多播放器怎么解决的

网友:
官方没有啥说法?

网友:
重刷固件

网友:
我觉得是电池被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新的应该不会这样了吧,否则世面上那么多播放器怎么解决的

很多砖头,因为价格低,没有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的的得分

阿莫扣100分以后就是这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