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U-EC5的制作资料?

楼主(2012-04-20):
如题,东西太容易坏了(已经坏了5个),想自己打板回来做,但不知道哪里有资料.

网友A:
电路图可以去官网下,没有固件无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可以去官网下,没有固件无奈啊

淘宝上很多山寨的,说兼容ECx,那么他们的固件哪里来的??

楼主:
不知道哪里来的啊,能找到吗

网友:
自行添加TVS吧
我试过很有效果的,在各个输入输出线缆上

网友:
需要注意选择低电容的TVS,否着影响信号

网友B: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能否共享下,我也想做个

网友C:
试试这个。

网友:
论坛不支持 7z 附件。。。。

楼主:
谢谢!我先试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试试这个。

有配套的电路图吗?官方的那个颇有点复杂了,有没有简化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配套的电路图吗?官方的那个颇有点复杂了,有没有简化版的

去掉你不要的东西不就是简化的吗

网友:
官方的下载器很难坏的,多数都是恢复固件就好了,你看是不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E(2014-04-03):
引用 网友B: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能否共享下,我也想做个

EC3 HEX及原理图文件  AF09格式

网友(2014-11-21):
引用 网友E:
EC3 HEX及原理图文件  AF09格式

谢谢分享  找了很久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