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独立按键+数码管,但是按下,数码管延时30S才显示?

楼主(2012-04-20):
按下8个独立按键中的一个,数码管显示相应数字,且蜂鸣器响一声。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数据类型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3^2;  //定义独立按键K1
sbit K2=P3^3;
sbit K3=P3^4;
sbit K4=P3^5;
sbit K5=P1^4;
sbit K6=P1^5;
sbit K7=P1^6;
sbit K8=P1^7;  //定义独立按键K8
sbit BEEP=P3^6;  //蜂鸣器控制端口P36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1(uchar x)
{

楼主: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3^2;
sbit K2=P3^3;
sbit K3=P3^4;
sbit K4=P3^5;
sbit K5=P1^4;
sbit K6=P1^5;
sbit K7=P1^6;
sbit K8=P1^7;
sbit BEEP=P3^6;
void delay1(uchar x)
{
        uchar j;
        while((x--)!=0)
        {
                for(j=0;j<125;j++)
                {;}
        }
}
void delay0(uchar x)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i=0;i<13;i++)
                {}
        }
}
void delay(uint ms)
{
        uchar t;
        while(ms--)
        {
                for(t=0;t<120;t++)
                   ;
        }
}
void beep()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00;i++)
        {
                        delay0(4);
                        BEEP=!BEEP;
            }
                BEEP=1;
                delay1(250);
}
void main()
        {
                P1=0xff;
                P2=0x7f;
                while(1)
                {
                        P0=0xbf;
                        if(K1==0)
                        {
                          delay(20);
                          if(K1==0)
                           {
                                beep();
                                P0=0xf9;
                                delay(1000);
                                }
                        }
                else if(K2==0)
                {
                        delay(20);
                        if(K2==0)
                        {
                                beep();
                                P0=0xa4;
                                delay(1000);
                        }
                }
                else if(K3==0)
                {
                        delay(20);
                        if(K3==0)
                        {
                                beep();
                                P0=0xb0;
                                delay(1000);
                        }
                }
                else if(K4==0)
                {
                        delay(20);
                        if(K4==0)
                        {
                                beep();
                            P0=0x99;
                                delay(1000);
                        }
                }
                else if(K5==0)
                {
                        delay(20);
                        if(K5==0)
                        {
                                beep();
                                P0=0x92;
                    delay(1000);
                        }
                }
            else if(K6==0)
                {
                        delay(20);
                        if(K6==0)
                        {
                                beep();
                                P0=0x82;
                                delay(1000);
                        }
                }
                else if(K7==0)
                {
                        delay(20);
                        if(K7==0)
                        {
                                beep();
                                P0=0xf8;
                                delay(1000);
                        }
                }
                else if(K8==0)
                {
                        delay(20);
                        if(K8==0)
                        {
                                beep();
                                P0=0x80;
                                delay(1000);
                        }
                }
        }
}

楼主:
上一贴程序工作正常;但如果将蜂鸣器程序改为如下一段则数码管要在按键按下30S后才显示,且蜂鸣器不发声,求解???????????????
void beep()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00;i++)
        {
        {                delay0(4);
                        BEEP=!BEEP;
         }
                BEEP=1;
                delay1(250);
         }
}

网友A:
程序状态化,不要老是用delay,尤其是长时间的d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状态化,不要老是用delay,尤其是长时间的delay

你好!我想请教:1.什么是程序状态化?
                2.另外我想用单片机继电器实现延关功能,最好是延时5分钟,再关掉。请问你可以发一个参考程序吗??????

网友:
搜索状态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一贴程序工作正常;但如果将蜂鸣器程序改为如下一段则数码管要在按键按下30S后才显示,且蜂鸣器不发声, ...

怎么那个循环后面有两对大括号?  这部分你想要实现的效果最好是用定时器来做,在函数中设置一下标志位,然后启动定时器,

把你的延时函数改成定时器来做,需要延时的地方改成标志位来判断。这样就不需要用到死循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想请教:1.什么是程序状态化?
                2.另外我想用单片机继电器实现延关功能,最好是 ...

就按6楼说的搜搜、筛选着看http://www.ourdev.cn/search.php? ... 6%E6%80%81%E6%9C%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