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多任务的问题

楼主(2012-04-20):
 CPU是总是在大循环执行任务,如果其中某一个任务功能复杂,需要较多的动作。觉得实现起来困难。比如:显示屏每秒要刷新一次,AD采样每50mS刷新一次,DA总在检测是否按下启动键。任务多了就晕头了,不知道怎么分配资源。还有,若是要设置什么的,这些菜单里面的某项涉及计算的,又怎么在不耽搁前的DA,AD处理呢?
 要让U做的事多了,怎么弄,要让长时间停在某任务上执行得通么?
疑惑很久了,总是想不通,一想到CPU反复执行大循环,就觉得不可思议。
望各位高人释疑。

网友:
你那是单片机mcu还是cpu啊

网友:
哥啊,多大的程序都用定时器搞定!可能我的程序量不是很大吧,也跟实时性有关吧,用不了操作系统

网友:
DMA这时就有用了

网友:
要善于把每个任务都细化成N个状态,用状态机来处理任务,这样就不会出现CPU总卡死在一个任务而导致另一个任务等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