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购部上架1N4148 SOT-123,SOD-323封装,适合串两个供LGT使用5V电

楼主(2012-04-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不错,图片拍的很美,以前都用玻璃封装的贴片4148

网友:
20W的摄影器材拍出来的照片果然清晰

网友:
1毛5一个啊。。。可以买一个SOT-23的LDO了。。

网友:
二极管降压有个缺点是压差固定,而且压降跟电流有关心,适合在输入电压和电流比较稳定的场合

网友:
我也有一卷这种封装的4148,很小,好像比0603还小一圈。

网友:
大炮打蚊子,不过这个蚊子确实比较小。

网友A:
这种串两个二极管的方式不太合适吧,
首先是1N4148的电流不算大,
再是0.7V的压降是个典型值,压降会随着电流而变化,关系如下图:

网友:
这是什么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串两个二极管的方式不太合适吧,
首先是1N4148的电流不算大,
再是0.7V的压降是个典型值,压降会随着电 ...

在电流符合且基本恒定的场合,我也用1n4148当做降压电源用

网友:
小的设计可以满足的,只要电流不大都行。

网友B:
貌似串联个红色LED就可以了,一般红色LED压降在1.7V左右,电流10mA应该没有问题,大了不好说,没具体测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串联个红色LED就可以了,一般红色LED压降在1.7V左右,电流10mA应该没有问题,大了不好说,没具体测试过 ...

LED的电流会小一些。

网友:
我还用过0603封装的CD4148,外观跟0603电阻一模一样,丝印是一个三角形符号用于指示极性。

网友:
LGT高速工作时,电压要求3.0V ~ 3.6V
按照前面的4148曲线来看~
提供100mA的工作电流完全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DO降压有个缺点是需要有较高的输入电压,形成一个2V以上的压差才可靠。并且发热量较大。

没有完美的方 ...

呵呵,此言差矣,300mV压差的LDO很多的,价格是1毛多,不管是体积,还是负载调整率,电压纹波来说,LDO的效果显然都要比两个4148好得多,
这是我常用的一款LDO的参数指标:

这是philip的1N4148手册在10mA时的压降,抱歉实在下载不了1楼的手册,只是参考一下

只是想说明一下,二极管和LDO各有各的用处,如果在同样的条件下,发热问题二极管一样有

网友E:
串二级管降压是个好办法,我曾在电表中大量用过的,没错!
当时没找到这种封装的1N1418,用的是BAV99W

网友F:
莫老板 不建议用IN4148这个样的办法,电源极不稳定,受电流,温度。。。。影响巨大
建议搞点LDO或者其他的稳压IC才是正道
话说如ME6206 2毛多点一只的LDO SOT23-3  最小压差100mV,至于发热问题?要是LDO有,DIODE同样不可避免!
或者 AMS1117-3.3 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串二级管降压是个好办法,我曾在电表中大量用过的,没错!
当时没找到这种封装的1N1418,用的是BAV99W ...

莫老大别罚我啊,我只编辑了一下文字,怎么附件就自己成两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莫老板 不建议用IN4148这个样的办法,电源极不稳定,受电流,温度。。。。影响巨大
建议搞点LDO或者其他的 ...

建议用,而且要多用,用4个接成桥,这样不但能降压,而且电源输入的正负极也可以随便接了。
用LDO能达到这效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用,而且要多用,用4个接成桥,这样不但能降压,而且电源输入的正负极也可以随便接了。
用LDO能达到 ...

呵                            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用,而且要多用,用4个接成桥,这样不但能降压,而且电源输入的正负极也可以随便接了。
用LDO能达到 ...

确实犀利
不过LDO似乎温漂更小一些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呵呵,此言差矣,300mV压差的LDO很多的,价格是1毛多,不管是体积,还是负载调整率,电压纹波来说,LDO的 ...

请问第一章图的 ldo的型号? 我不相信有那么便宜的ldo

网友:
反正东西都出了,就是一个DEMO板,你觉怎么样好就自己改下吧。

网友:
4148降压确实不稳,对抗干扰、ADC、内部RC精度等有要求的慎用。国产CMOS LDO确实很便宜,性能也比1117好(当然电流比较小),一般不是超在乎成本的产品也不差这一两毛钱。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第一章图的 ldo的型号? 我不相信有那么便宜的ldo

XC6206,产品线以0.1V等级区分各个输出电压,比如3.3V为XC6206P332MR

网友:
4148降压不稳,和电流有关

网友:
经常串起来用。

网友:
不建议用,两个串联,小电流压降0.5,大电流才0.7。。。
不过老大建议这么搞,何不提供SOT23封装的双4148呢?

网友:
串二级管除了能保护电源接反外,还能起到一定的“过流保护”作用,因为电流越大它降的电压越大,从而CPU的供电电压就越低,就减少了发热避免其烧毁。而现在的芯片工作电压都很宽,因此,如果没有精密的模拟应用,电压波动点还是能忍受的。

网友:
从来不用4148,因为焊接人员经常焊反。我用BAV99,这个再焊反了就该解雇了。用BAV99实现楼主要求只要一只,不用串两个。

网友:
叫春风搞个精品5V/3.3V的双输出开关电源吧,也就二三十元的价格。

网友:
其实不放心二极管,邮购部的CYT8117-3.3就行啊…

网友:
1117-3.3 很便宜也很合用。

网友:
stc的手册,在5v与3v的MCU对接中也这么用过,我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二极管的压降虽然是变化不定的,满足LGT的供电又有什么问题呢,至于ADC,内部不是还有基准电压源吗?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并两个3.3伏玻璃封装的稳压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