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DIY的线性电源纹波大概在什么范围?

楼主(2012-04-20):
一些常见方案如工频变压器与7815 7915和LM358做的伺服电源
用洞洞板或者自制单面板 不加机壳
纹波能做到什么范围?

如果是要为模拟电路提供更纯净的供电,是不是用电池更为合适?

网友:
电池当然好了。。。。

伺服电源,最好用速度高点的,LM358的话,高频段的PSRR差。

楼主:
比358快的运放就会比358贵上很多吧
我主要还是想知道一般DIY的线性电源纹波能做到什么范围
然后再看是给现在的开关电源加滤波还是另外做一个线性电源

网友A:
我知道的是一般的线性电源随便都可以做到20mV左右或更好的纹波水平, 可开关电源能做到50mv的肯定就是很NB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358快的运放就会比358贵上很多吧
我主要还是想知道一般DIY的线性电源纹波能做到什么范围
然后再看是给现 ...

通用运放 NE5532、LM833 都很便宜。。。当初还都是中档的呢。

还是用并联稳压吧,比伺服电源好太多,只是功耗大点而已。

网友:
刚刚准备做的伺服电源用的LF353,高输入阻抗,等板子回来看看纹波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的是一般的线性电源随便都可以做到20mV左右或更好的纹波水平, 可开关电源能做到50mv的肯定就是很NB的 ...

50mVp-p就很NB 不至于吧
符合ATX规范的电源纹波一般都在20mVp-p@1MHz
我觉得线性电源在5mVp-p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的是一般的线性电源随便都可以做到20mV左右或更好的纹波水平, 可开关电源能做到50mv的肯定就是很NB的 ...

50mV算牛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50mVp-p就很NB 不至于吧
符合ATX规范的电源纹波一般都在20mVp-p@1MHz
我觉得线性电源在5mVp-p应该没问题 ...

满载12V很少能有电源到达这水平。

网友:
我怎么记得我的7805+7905做到数mv级别了呢...回去再确认下. 不过负载非常小,数十mA. 最近想办法搞屏蔽层变压器来隔离市电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50mVp-p就很NB 不至于吧
符合ATX规范的电源纹波一般都在20mVp-p@1MHz
我觉得线性电源在5mVp-p应该没问题 ...

以下是工业常用的MW的开关电源参数, 如果你是高手当然可以轻松做出低纹波的电源,但综合性价比,MW的产品就是这个参数

网友:
线性电源纹波很小,Vpp小于5mV没问题。
我们开关电源(DCDC,5Vin, 3.3/1.2Vout),满载几A的,纹波Vpp一般小于20mV,反而空载纹波要大,空载电源为了提高效率,工作于突发模式,就是间歇性工作,因此纹波要大。

网友:
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开关电源纹波的测量方法,一定要在输出滤波电容的两端测量! 否则,测量就会受到噪声干扰而不是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