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4432发送模式效率问题

楼主(2012-04-20):
现在用mege8 SI4432收发一切正常了,现在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请教下。

SI4432向外发送数据的时候,现在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一帧16个字节一起发送   第二种是串口接收到1字节SI4432就向外发送1个字节 这样要发送16次,那种效率高一点呢?

我串口的波特率是2400,16个字节收完毕后无线大约发出去6个字节。

实测的时候总感觉一帧数据发送要比一个字节一个发送效率要高,求高手指教。

网友(2012-11-07):
LZ看到你的很多贴子了,一直关注你的的提问。正好这段时间想做一个用4432实现串口透明传输的功能。。如果你的这个问题解决,请把你的解决的方法分享一下

网友(2013-03-31):
当然是一帧一帧发效率高。射频发送时为了接收方能解调出数据一般会发送如下内容:
引导码+同步字+(地址)+(包长)+数据+(校验),引导码一般4字节以上,在使用AFC
时,如果引导码多会比较好。同步字是用于区分从什么地方开始是数据,括号内的为可选。
当然,一帧的数据也不建议太多,避免信道中的突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