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下载程序

楼主(2012-04-20):
我最近在用MSP430,我现在用的是launch Pad,那里面是用的RST和TEST,RXD,TXD和VCC下载程序的,不知道其他的430能不能这样下载程序。希望大家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支持SBW的才能用,1xx的就不支持

网友B:
1、JTAG是边界扫描技术,其在430内部有逻辑接口给JTAG使用,内部有若干个寄存器连接到了430的内部数据地址总线上,所以可以用JTAG访问430内部的所有资源,包括对FLASH的读写操作。所以可以用于对MSP430的仿真及编程。
主要连接线有TMS、TCK、TDI、TDO、RST、TEST。
2、SBW是SPY-BI-WIRE,可以简称两线制JTAG,主要用SBWTCK(连接到JTAG仿真器的7脚TCK)与SBWTDIO(连接到JTAG仿真器的1脚TDO/TDI),该接口主要用于小于28脚的2系列的430单片机,因为28脚以内的2系列单片机的JTAG接口一般与IO口复用,为了给用户预留更多的IO口,才推出了SBW接口。同样SBW接口可以用于仿真器及编程器。
3、BSL是TI在对MSP430出厂时预先固化到MCU内部的一段代码,有点类似于DSP的bootloader,但又与bootloader有明显的区别,BSL只能用于对MCU内部的FLASH访问,不能对其他的资源访问,所以只能用作编程器接口。BSL通过UART协议与编程器连接通信。编程器可以发送不同的通信命令来对MCU的存储器做不同的操作。BSL的启动有些特殊,一般430复位启动时PC指针指向FFFE复位向量,但可以通过特殊的启动方式可以使MCU在启动时让PC指向BSL内部固化的程序。启动方式一般是由RST引脚与TEST(或TCK)引脚做一个稍复杂的启动逻辑后产生。BSL启动后,就可以对MCU进行访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JTAG是边界扫描技术,其在430内部有逻辑接口给JTAG使用,内部有若干个寄存器连接到了430的内部数据地址 ...

感谢你的回答,很详细。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MSP430,了解的不是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SBW的才能用,1xx的就不支持

谢谢,我查了一下,只要是Value line系列的都能这样下载,支持的型号在TI公司的官网上能找到。